[应用相关]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楼主(2020-01-22):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网友A: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网友B: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网友C:
相当于延时   你就这么记

网友D:
空指令就是什么也不做,耗费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E:
个人观点:调试设置断点的时候用

网友F:
可以用来进行最低消耗的延时。

网友G:
空指令就是正常的一个;

网友H:
代码肯定需要延时的时候使用的

网友I:
你选的芯片与实际用的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J:
楼主没有做过延时显示的函数吗?

网友K:
NOP()延时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L:
通过nop指令产生一定的延迟

网友M:
空指令最大的作用是占位。

网友N:
_NOP_();一般用来做延时作用的 空操作指令由分号构成

网友O:
用dealy()延时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P:
i/o传输时,也会用一下 nop

网友Q:
一般用来当延时使用

网友R:
哈哈 很短的延时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