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利用MCU实现语音识别?

楼主(2020-01-22):
利用MCU实现语音识别?

     在万物互联的世界中,越来越多能够理解语音内容的电子设备逐渐进入我们的视线。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等拥有Siri或Cortana应用程序的设备中,语音识别能够帮助用户搜索答案或控制周围的电子器件等。虽然这些应用程序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它们却占用了大量的处理能力和内存。所以,人们对于微控制器(MCU)因过小而无法识别语音的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没错,MCU的低功耗和小尺寸设计虽然使它不足以理解全部语音内容,不过对于小型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而言,也许只需识别几个定义明确的短语就大功告成了,例如“给我的咖啡加热”或“关灯”等。德州仪器(TI)在CES上展示低功耗MSP432™ MCU上演示了这个功能。

   TI还发布了一个用C语言代码编写的语音识别器库,这个库使得基于MSP432 MCU的应用能够识别用户个人经常使用的语音短语,在忽略其它语音内容的情况下可识别的短语多达11个。虽然用户在设置时必须重复几遍希望被识别的短语,不过一旦这一步成功完成,后面就可以顺利使用了。

这个语音识别器库具有很多令人期待的功能,例如:
l   用户可以随时更改自己的短语
l   用户可以设定识别器只对少数几个短语做出响应
l   当然,用户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将短语库中某些短语进行删除

网友A:
现在语音识别芯片大多数做法是拿一个M4或者M0内核的MCU,往里面灌入算法。这种MCU都是找原厂定制的,一般通用MCU没办法实现。

网友B:
不过以前低功耗的优势, 可能在一些手持的设备上有优势了

网友C:
芯唐有,和科大讯飞一起合作的算法

网友D:
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貌似很不错

网友E:
推荐一款适合ARM单片机的语音识别技术吧

网友F:
单片机能否实现声音识别系统?

网友G:
让语音识别芯片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H:
要实现这个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凌阳单片机

网友I:
基于单片机的语音识别系统设计应该用什么单片机好做求

网友J:
建议,非特定人语音识别芯片 LD3320

网友K:
声音识别需要做FFT运算得到频域的特征值

网友L:
想实现一个语音识别技术模块控制一个单片机。。

网友M:
语音模块实现语音识别  。。

网友N:
可以用单片机实现语音转文字?

网友O:
唯一需要加的就是DSP了

网友P:
语音识别技术可以支持本地和云端识别不同需求 。

网友Q:
或者索性 思索语音识别模块V280

网友Q:
DSP主要用在信号的处理方面,主要是信号处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芯唐有,和科大讯飞一起合作的算法

可以自定义关键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