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8 输入模式一直读取不到DHT11时序,跪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0-01-22):
正常写的程序一直不能读取到DHT11的时序,所以弄了个单元测试,主机起始信号发送后每1us读取一次总线的电平(GPIO浮空输入),但是读取500次读到的全是1,用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看到的都是有波形的,找了好久不知道问题在哪,求大佬们指点迷津。

测试代码逻辑:

逻辑分析仪波形:

示波器部分波形:

串口输出

void dht11_test14(void){
        uint32_t cnt = 0;
        uint8_t bit_num;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配置串口
        USART_Config();
        printf("hello stm32\n");
        //打开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while(1){
                cnt = 1;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延时2s,等待DHT11就绪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SysTick_Delay_ms(1000);
                SysTick_Delay_ms(1000);
                //18ms起始信号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SysTick_Delay_ms(18);

                //输入模式,拉高等待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每1us采样一次
                while(cnt){
                        bit_num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4);
                        printf("read:%d\t%d\n",cnt,bit_num);
                        SysTick_Delay_us(1);
                        if(cnt > 500){
                                cnt = 1;
                                break;
                        }
                        cnt++;
                }
                SysTick_Delay_ms(1000);
                SysTick_Delay_ms(1000);
        }

}

网友A:
DAT引脚设为开漏输出,外部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参考了别人的程序,区别在,网上找的用的寄存器修改IO模式,但是我如果用标准库就不行,这里面有啥区别?

楼主:
找到问题了,延时函数的间隙有问题,除法运算的结果超过了int16的范围,用示波器单独测试下翻转GPIO电平才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