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的主机寻址空间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0-01-22):
dsp的主机寻址空间是什么概念?

网友A:
供其他DSP来寻址的啊

网友B:
就是其他DSP能寻址的呗。

网友C:
外扩的话找到对应的地址线、数据线、使能信号连接好

网友D:
DSP 寻址的地址映射到内部存储器

网友E:
寻址空间一般指的是CPU对于内存寻址的能力

网友F:
dsp处理器的可寻址空间有哪些 ?

网友G:
32为的操作系统的寻址空间的大小为4g

网友H:
数据总线与寻址空间的映射关系

网友I:
数据总线外扩IO口,要和硬件电路结合起来看

网友J:
通过硬件可以选择自己的地址。。

网友K:
直接寻址方式就是直接在操作数中给出存储单元的偏移地址

网友L:
具体型号不同要看DATASHEET

网友M:
用数电的逻辑来考虑这个寻址空间的问题

网友N:
单寻址存储器应该是指内部RAM存储器

网友O:
通俗地说,就是能最多用到多少内存的一个问题。

网友P:
因为数据在存储器(RAM)中存放是有规律的 CPU在运算的时候需要把数据提取出来就需要知道数据在那里 这时候就需要挨家挨户的找,这就叫做寻址。

网友Q:
需要查看该芯片数据手册并查看具体配置管脚上电状态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