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的allegro电源芯片偶尔reset信号有2ms的低电位,请问这种问题如何稳定触发?

楼主(2020-01-22):
多谢
请教各位,用的allegro电源芯片,偶尔会有不稳定现象,导致reset信号有2ms的低电位,请问这种问题如何稳定触发?

楼主:
都好几个月了没法稳定复现 哎

网友A:
型号,DATASHEET,波形照片。。。

网友A:
原理图,PCB。。

楼主(2020-03-14):
而且焊引线后现象容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