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红外测温仪

楼主(2020-01-22):
医用红外测温仪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体温是人体基本生命体征之一,是能够反映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体温测量
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疾病的诊断以及病情的观察和治疗方案的制定,这就要求测温仪
器要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传统的水银体温计和电子温度计虽然精度较高,但却不能
满足快速测量的要求,且这种接触式测量具有交叉感染的危险。近年来,红外测温仪
由于非接触、测量时间短、灵敏度高等特点得到了广泛使用。目前常见的红外测温仪
有红外耳温计,红外额温计,红外热像仪等。红外耳温计使用时需要将传感器对准鼓
膜,如果操作不当测出的温度就会不准确;红外额温计受环境温度和距离影响,目前
精度不够高;红外热像仪测温虽具有较高的精度,但其价格昂贵。针对这一现状,本
文设计了一款基于BP神经网络距离补偿的医用红外测温仪,将成本控制在一定水平
的情况下,提高其测量精度。

楼主:
    传统的测量体温方式为人工定时水银体温计测量,这种测量方式存在着多种弊
端。首先,水银体温计多选用玻璃材质,很容易造成破损从而导致水银泄漏,进而导
致汞中毒。水银体温计存在威肋、人类身体健康的风险,尤其对抵抗力低下的婴幼儿。
其次,水银体温计在进行体温测量时需要人工计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对于
急诊病人可能会延误病情。再次,水银体温计的查看方式为肉眼观察,这种方式极不
方便且容易造成测量误差。另外,水银体温计是重复利用的且为接触式测量方式,如
果消毒不彻底将会引发交叉感染。尤其一些患有传染性疾病的患者使用过的体温计交
叉感染的几率会更大。基于水银体温计的这些缺点,欧盟等国家己经禁止水银体温计
的销售与使用。红外测温仪则很好的弥补了水银体温计的缺点。红外测温仪材质安全、
测温速度快、具有数字或语音播报功能且为非接触式测温,这就使得红外测温仪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尤其在大型流感爆发时期,红外测温仪的优势更加明显。目前常见的
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有红外耳温计、红外额温计、红外热像仪[[3]。红外耳温计使用时
需要将传感器对准鼓膜,如果操作不当测出的温度就会不准确;红外额温计操作简单,
但易受环境温度和距离影响,精度一般不高;红外热像仪测温精度高,但其价格昂贵。
针对这一现状,设计一款能方便、快速、准确测量的医用红外测温仪具有重要意义。

楼主:
    19世纪末期,基尔霍夫、玻耳兹曼、斯蒂芬、维恩等人提出了物体红外辐射相关
定律为红外测温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红外技术发展迅猛。20世纪70年代,第一支
红外耳温计的问世标志着红外测温时代的到来。20世纪90年代David Philips博士实
现了红外耳温计的商用化量产。随后Shinozaki等人首次使用热电堆探测器制成耳道
式红外体温计,使测得人体鼓膜的温度较以往更加精准[f6,}1。这一体温计的研发使得基
于热电堆探测器的测温仪广泛应用[fgl。目前较为普遍的测温仪还有红外额温计和红外
热像仪。红外额温计用来测量人体额头的温度,操作简单。红外热像仪用来摄取人体
温度分布的热图像,可以测量出人体表面任意一点的温度。

楼主:
    医用红外测温仪原理与组成框图如图3.2所示。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红外温度传感
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背景环境温度传感器、主控CPU和LCD显示屏。
    图中(1)为红外温度传感器。红外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人体的温度,其将检测
到的红外辐射能量转换成电信号,转换后的电信号被发送到主控制CPU中进行处理。

楼主:
    热红外温度传感器有以下几种类型。
      (1>热敏电阻传感器
    热敏电阻的温度取决于吸收的外界辐射,内部电流产生的焦耳热,背景环境温度
和散热情况。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电阻值随
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比如金属。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电阻值则会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降低,比如半导体。半导体的电阻温度系数比金属高几乎一个数量级,因此负温度
系数热敏电阻灵敏度更高,较为常用。

楼主:
      (2)热释电传感器
    热释电传感器是利用热释电效应工作的一种传感器。热释电传感器具有很宽的频
率响应特性(几赫到几千赫),与光子红外温度传感器相比,虽然灵敏度较低,但其
光谱响应宽,并且可以在室温下进行工作。因而热释电传感器的应用十分普遍。
    由于热释电传感器的自发极化的现象,在晶体与极化轴垂直的两个外表面上会出
现束缚电荷,虽然这些电荷存在但很容易被周围的自由电荷中和,所以无法显示。自
由电荷中和束缚电荷中和作用的时间不定,可能只需几秒可能长达几小时,而晶体自
发极化的驰豫过程所需时间很短,约为10-l z s级。当晶体处于一定程度频率的温度变
化的环境下,束缚电荷周围的自由电荷来不及中和它,自发极化强度发生同样频率的
周期性变化,就会产生一个交变电场,这种现象称为热释电效应。当在开路中间连接
上负载电阻时,就会产生回路电流,这种电流被称为热释电电流。热释电传感器工作
原理如图3.6所示。

楼主:
      C3)热电堆红外传感器
    热电偶红外传感器是基于塞贝克效应研发的红外传感器,将若干对热电偶串联在
一起,使分离的冷端彼此靠近并屏蔽起来,使分离的热端彼此靠近,用来吸收辐射能
量,这样就形成了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当两个物体A和B连接成一个闭合回路时,
若A和B为不同的材料或者二者的逸出功不同,当两个接触点存在温差时整个闭合
回路就会有温差电流流过,产生温差电动势,这种现象又称为塞贝克效应。相比于热
电偶红外传感器,在相同的辐射环境下,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可以提供更大的温差和电
动势。这一优点使得热电堆红外传感器更加被青睐。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工作原理如图
3.7所示。

楼主:
    温度补偿技术按照补偿方式通常可分为硬件补偿法和软件补偿法[[47,48]
    1)硬件补偿方法:通过硬件进行温度补偿,使温度测量值更接近真值。在传感
器内部额外增加一个电路,此电路产生的信号和温度测量值与真值之间的误差大小相
等极性相反,实现对温度的补偿。常见的有在桥臂上串、并联一定电阻温度补偿法,
在点桥上串联二极管温度补偿法,桥外串、并联热敏电阻温度补偿法,双电桥温度补
偿法、三极管温度补偿法等。通过硬件电路进行温度补偿有电路复杂、通用性差、调
试困难、成本高等缺点。
    2)软件补偿方法:通常是在测温系统主控制中编写补偿算法程序,通过软件算
法的方式实现测温系统的补偿[49]。实验表明,与硬件补偿方法相比,软件补偿的精度
更高,因此也更为常用。较为常用的软件补偿方法有:
      }1)查表法:先用测量法测量出结果,然后按一定方法把测量值与被检测值一
一对应,排成表格,存入内存单元,以后就通过检测值的大小查出被测结果,这种方
法比较直观,但是繁琐,工作量大,并且需要较大的存储空间。
      (2)插值法:将传感器的输出曲线分段,对每段曲线都使用近似曲线的方法进
行代替,然后计算出对应的测量值。近似逼近曲线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插值方法。
常用的插值法有线性插值法、二次插值法等。
      C3)计算法:根据传感器的特性,在软件中建立传感器的数学模型。当被测量
信号经过A/D转换后,直接进入计算程序进行计算,计算后的数值即为补偿后的温度。
这种方法的应用前提是传感器的输入量输出量之间能用一个确定的数学表达式表示。
      C4)最小二乘多项式拟合: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函数,使计算出的拟合值与测
量值之间的误差平方和最小,从而最为逼近观测值,这种方法容易实现,应用十分广
泛。

楼主:
    将主控单元STM32F407的一个GPIO定义为超声波发射引脚Trig,并且将它设
置为上拉输出模式。通过软件的方式产生一个40KHz的方波,此时开启定时器开始
计时,当超声波遇到人体时,产生回波,当回波信号被超声波传感器接收到时,将机
械信号转换为电信号,高低电平转换,关闭定时器。两次高电平之间的时间即为渡越
时间,利用采集到的环境温度对超声波传播速度进行补偿,随后计算超声波传感器与
人之间的距离。

网友A:
红外测温仪则很好的弥补了水银体温计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测温仪则很好的弥补了水银体温计的缺点

红外的似乎也不如现在的热成像的快!

网友B:
请问一下,上述的 产品是那家公司或者个人研发的?QQ2727514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上述的 产品是那家公司或者个人研发的?QQ272751495

您好!这个是我们在研究!看到的学习论文,希望能借鉴一些灵感!

网友C:
资料很好,有借鉴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很好,有借鉴价值!

现在如果想,如果我们以前开发了这种东西,该多好啊!就可以服务于人民了!

不错

网友D:
有项目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D:
有原理图可以参考吗?这个论文没啥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原理图可以参考吗?这个论文没啥意义啊

现在都集成化了!智能化。设计反而简单了。因为很多只能的红外测温传感器都集成度很高了!

网友E(2020-03-09):
你好,怎么联系你、有疑问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F:
资料很好,有借鉴价值! 现在这个很热。

网友G:
MLX90614S现在市场缺货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温度补偿技术按照补偿方式通常可分为硬件补偿法和软件补偿法[[47,48]
    1)硬件补偿方法:通过硬件进行 ...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