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增加usb功能

楼主(2020-01-22):
如何给mcu增加usb功能?

网友A:
不是五系列的,想给1611做的一个系统增加usb功能,不知道应该选用什么样的usb控制芯片,做怎样的工作

网友B:
做模拟的USB吧,这个不过很难的,我只是听说过的

网友C:
是usb串口吗?使用USB识别芯片?

网友D:
CH378: 易用高速U盘和SD卡的文件管理芯片

网友E:
CH375芯片:USB芯片

网友F:
可以选用其他的芯片作为接口。

网友G:
使用串口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H:
CH375: 通用USB接口芯片,串口/并口控制接口

网友I:
选用内置 USB 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J:
单片机与计算机USB通讯

网友K:
很多的芯片都集成了usb功能。

网友L:
专用的USB转串口的转换芯片。

网友M:
使用NEC720114芯片的USB

网友N:
是否要驱动,看USN芯片实现的类型

网友O:
这个是需要添加USB的模块的设计

网友P: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集成了usb功能。

网友Q:
楼主使用过cypress的芯片吗?

网友E:
是的啊,现在很多的芯片都集成了usb功能,楼主可以尝试一下啊

网友R:
买个有usb的单片机

网友S:
用直接用USB通信

网友T:
谁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方案什么的

网友U:
CH375,资料也多

网友:
用STM32的MCU与PC进行USB通信

网友V:
有哪些单片机可以直接通过USB与电脑通信?

网友W:
普通的单片机要做出USB接口?

网友X:
用usb转TTL

网友Y:
买根USB-RS232线

网友X:
STM32系列内核的MCU

网友R:
还是外加芯片

网友W:
USB协议的程序也复杂

网友S:
是单片机加外加芯片的形式

网友V:
如何用STM32系列内核的MCU与PC进行USB通信

网友T:
通过USB通信 在电脑端控制单片机

网友Z:
集成MCU的USB控制芯片

网友U:
CP2102或CP2103最简单。

网友:
USB 接口芯片为QFN16封装。

网友Y:
USB问题不是个简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