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AC通道不能输出

楼主(2020-01-22):
自己做的stm32F4的板子,DAC通道不能输出

网友A:
软件的问题

楼主:
已经排除了软件的问题,用相同的程序在别的板子上可以正常输出指定的DA量,请问还有在什么硬件故障情况下,会导致单片机的DA通道无法输出。

网友B:
把DA的输出与负载隔离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还不正常说明DA有问题,然后查看单片机正常工作没有,DA引脚是否正确

网友D:
DA的IO口接了运放没?

网友E:
如果接了,断开,直接测IO口电压

网友F:
硬件没问题,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了,可能没配置好

网友G:
接负载了么

网友H:
您的不能输出是指什么 ,一直是高阻抗还是说输出量不尽如人意

网友I:
您的寄存器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J:
多半是参考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