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值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0-01-22):
网上有很多分享的5V供电设计的pt100的恒流源或者桥式电路,其中用tl431做了一个4.096V的基准,请问有人知道这个值是如何确定的吗?

楼主:
如果电路板供电只能是3.3V的,这里应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A:
加个升压电路到5V,转换一下。

楼主:
谢谢,不过如果这么设计就有些复杂了!

楼主:
看懂了一些。想问问大家,如果我把tl431设计成一个2.5V的稳压二极管,是否可以应用到pt100的设计中来呢?

网友B:
不是很懂哎

楼主:
那反算的时候把网上提供的电路中电压4.096直接换成2.5V计算吗?

楼主:
如果想输出电压在1V~2V附近,且不考虑设计成本,是否可以用其他的稳压或者参考源芯片比如ref5020或者REF1112做一个稳压输出呢?

网友C:
搞个分压不就降下来了。

网友D:
基准可以用分压和运放稳定住的

网友D:
用3.3V也可以啊;
选个基准源;

网友E:
基准就需要小于3.3就行了,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有什么 不可以,只要基准不超过3.3

网友G:
可以用的,就看你外部电路如何设计了。

网友H:
一般这个东西都是用于严酷的环境下测量温度的。

网友I:
对于PT100等电阻测试来说,一个稳定的电压源就行,没有什么精度要求,通过和基准电阻的比例可以得到对应值

网友J:
你把网上5v的PT100的电路贴上来,分析分析,看能用在3.3V系统不

网友K:
5v电路用到3.3v不是不可以,就看怎么构建了。。。

楼主:
我在考虑用基准源ref5020或者ref1112。

楼主:
后来看了一下tl431可以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做成2.5V的稳压管,用tl431做2.5V作为基准源是否会影响测量精度呢?

网友L:
用ref5020或者ref1112取代tl431可以吗?

网友L:
精度有要求吗

楼主:
我想精度达到常温下0.5度。

网友L:
REF当然可以,精度和温漂更低;

网友D:
只是成本贵些而已;

楼主:
问另一个问题:后面放大电路前面如果用桥式电路,放大器放大的是两臂的压差,即使基准大于3.3V,只要能保证进入放大器的电压差小于3.3V也可以吧。

楼主:
您是否知道如果精度要求是0.5度,用tl431做成的2.5V基准,是否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G:
最好不用升压电路,那就成本高了。

楼主:
知道,价格差挺多的。如果精度要求是0.5度或者更高一些,用tl431做成的2.5V基准,是否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H:
内部的基准不好用吗?我记得内部是有基准的啊

楼主:
内部有2.5V的基准,我是想问问有经验的朋友,是否知道tl431做基准是否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M:
目前楼主是想怎么做呢,不建议用外部的,那个也不靠谱。

网友J:
选择基准最好比VCC小,最大只能是VCC。

楼主:
这要根据电路分析误差了;

网友N:
比如电阻的精度,温漂,AD等,要做理论分析的;

网友O:
基准的话,除了影响精度,还有就是漂移;

楼主:
我去查查资料看如何分析!谢谢

网友P:
这个是可以的吧,选对了基准源就行

网友Q:
基准就需要小于3.3就行

网友R:
你用高端一点的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那个电压到底准不准。

网友S:
不把电路帖出来怎么分析

网友T:
不准确就只能按照百分比算了

网友U:
如果不考虑成本,就用REF198/EV4050来做基准(价格昂贵)前端输入5V,输出4.096V(因为我的供电电源为5V,故选用4.096V的基准),后端采用放大电路使用片子推荐LM358/AD8605,此方法是针对恒流源测温度(PT100),考虑到电路电流过大会发热对温度有影响,建议流过的电流不超过1mA,故匹配电阻范围在R=U/I=4.096/1mA=3.3k(精度选择高一点0.1%)。

网友V:
恒压源不如恒流源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