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负载加重变压器开始啸叫

楼主(2020-01-22):
开始的时候,电源轻载电压正常,但是负载加重的时候,变压器就开始啸叫,负载越重,啸叫越大声

网友A:
R6阻值改大呢

楼主:
改大啸叫声明显变小

楼主:
但是电压的毛刺很大,一测次级出来的波形,发现尖峰很大。

网友B:
变压器参数呢

楼主:
初级488uH,次级38uH,漏感28uH左右,变压器是自己绕的。

网友C:
变压器超载了   这个需要增加匝比  呵呵

网友D:
啸叫现象时有电容引起的吧

网友E:
频率不断变化,变压器就叫,而输出值随输入减小一般不会出现,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的变压器原边感值小了,将变压器的气隙减小或绕数增加都可以.当然,感值太大变压器也会叫,寄生电容及漏感都会使变压器叫.

网友F:
适当增加频率  看看能不能搞定   呵呵   顶一个

网友G:
。。。。
自己绕的叫唤很正常。。。

一般定做的 都要浸漆

楼主:
不行啊,频率是固定的,132K

网友H:
这个可能是输出的纹波增多而缘故的。。

网友A:
人的可闻频率大约在20Hz到20kHz,如果听见叫声,说明有这个频率范围的寄生振荡,但132K已经超出了呀

网友B:
应该是有杂波。

网友C:
重载下, 变压器的电流增大, 磁场增强, 磁致伸缩效益变大. 容易产生机械振动.
如果变压器结构上的共振特性正好对磁致振动选频到一个频点, 那么共振的啸叫就出现了.

网友D:
楼主的频率是132K,产生共振应该也是这个频率附近的,已经超出人耳所能听到的范围了呀

网友H:
那就说明电源不稳定的

网友A:
这个是电源里面采用的容抗器件的匹配问题

网友B:
适当增加频率试试看

网友C:
这个跟所使用的电容关系非常大的

网友D:
我记得磁性材料有个特性, 叫做 "磁致伸缩".
这就有了磁场变化引起的变形和振动了.

网友E:
如果再加上固定不够, 外面机械共振, 就参数啸叫了

网友I:
正常,变压器缠绕的时候,是有额定的负载的,超过了额定的负载,肯定就开始叫唤了。

网友J:
电源本身是有问题

网友K:
IC的输出振动频率不达标

网友L:
电源内元件不良,滤波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M:
电源组件发出的啸叫声

网友N:
电源啸叫应该是电感在振动

网友O:
源头是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P:
如果负载,查一下你的滤波电容

网友Q:
可能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R:
电源啸叫一般来自于高频变压器

网友S:
电源高频啸叫声音来自电源内部电路

网友N:
开关电源都有这样的

网友J:
线路板应该某些元件不配配

网友M:
啸叫就是电源故障之一

网友K:
一般都是变压器发出来

网友L:
漏电,开关管过热性能变差

网友S:
负荷重了满载工作,电源也会吃力

网友R:
功耗增大,导致电源啸叫。

网友Q:
看看是不是开关变压器磁芯松动

网友P:
具体电路具体情况,猜不来的。

网友O:
空载有些反激式的电源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