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的方波输出

楼主(2020-01-23):
CPLD的输入频率为10MHz,DSP到CPLD的XWE信号为80KHz.XRW为80KHz,XRD为460KHz,DSP的XREADY配置为异步采样,那么我在CPLD内部该怎么处理,才能输出一个大约是330KHz的XREADY信号,

网友A:
DSP输出给CPLD的通过10M采样  判断沿或电平信号进行判断
输出给DSP我觉得也是通过10M  经判断的条件输出相关信号

网友A:
附件为DSP外扩CPLD的译码程序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为DSP外扩CPLD的译码程序  供参考

我这边DSP的地址线,连接到CPLD的只有XA0~XA12这13根,也就是说CPLD译码的地址线只有这个13根,因为DSP配置为16位模式,所以XA0是最显著的地址线,我用XA0,XA1,XA2利用73ls138的译码原理,其他的XA3~XA12通过IPM_CONSTANT经过或非门作为译码的使能信号

网友A:
DSP控制外设CPLD时   根据你的硬件译码设计   只要那些地址能够让CPLD译出地址 同时唯一获取数据总线
就可以了   根据硬件设计选择可操作的地址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控制外设CPLD时   根据你的硬件译码设计   只要那些地址能够让CPLD译出地址 同时唯一获取数据总线
就可 ...

能在说明一下,所谓的“根据硬件设计选择可操作的地址范围”,这个,可操作的地址范围,是不是CPLD译码出来的,然后我选择,这个地址代表什么,就让他去获取数据总线上这个地址所对应的数据?而且,DSP还有给CPLD的读写信号啊,且配置了XREADY为异步采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在说明一下,所谓的“根据硬件设计选择可操作的地址范围”,这个,可操作的地址范围,是不是CPLD译码出 ...

不是  比如地址大了就会有高位的地址位置高  根据这个地址的置高片选其中一个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