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8A单片机正弦波逆变器1602没显示,请教一下

楼主(2020-01-23):
例子是STC15的,在STC15W4K48上能正常显示,输出的SPWM波形也没问题。但将它移植到STC8A4K32后,液晶读不出来,SPWM波失真严重,KEIL显示WARNNING L57(未调用函数),这是怎么回事?把优化代码那里改成0优化也不行。求教

网友A:
1602 驱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 驱动有没有问题?

在STC15上能正常显示,应该不会写错或者写漏指令,移植在STC8上就显示WARNNNING L57,寄存器配置都改成8的都不行

网友B(2020-03-29):
引用 楼主:
在STC15上能正常显示,应该不会写错或者写漏指令,移植在STC8上就显示WARNNNING L57,寄存器配置都改成8 ...

在工程栏里点开函数LCD1602.h,然后找到093行这句LCD_write_string(5,1,"hello");把前面的注释去掉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C:
据说51不同芯片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告诉大家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栏里点开函数LCD1602.h,然后找到093行这句LCD_write_string(5,1,"hello");把前面的注释去掉就可以 ...

谢谢,真的可以,当时没注意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真的可以,当时没注意这个

一个月过去了,弄的咋样了。。。

网友D:
输出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过去了,弄的咋样了。。。

输出SPWM正常,显示不了,准备再画一个板子

楼主:
输出是正常

网友D(2020-06-23):
显示都可以了吗,我也想改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