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控制两路电源输出

楼主(2020-01-23):
各位大神:有一个应用场景是这样的:设备平时由DC60V来供电,当DC60V电压较低时,由一组备用电池供电。这样的系统怎么来控制外部DC60V和电池供电的切换?工作电流有80A。控制两路电源该怎么做?由于体积限制,不能采用接触器来控制通断。请大神推荐一下控制方案?

网友A:
用2只二极管即可,注意散热.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B:
不能用触点型开关的话,大电流场景最好用功率MOS管来做开关,注意耐压要够,导通内阻越低越好。

网友C:
有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触点型开关的话,大电流场景最好用功率MOS管来做开关,注意耐压要够,导通内阻越低越好。 ...

你好。MOS控制通断是首选的途径,但是用啥来驱动MOS呢。60V,80A,功率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只二极管即可,注意散热.

你好。二极管是简单稳定的措施。但是60V,80A,散热是个很大的问题。

tyw
@wh6ic :哈哈,少累,经验主义了,7~80瓦得考虑风冷了,直接散热体积较大.或是换mos管.
@tyw :T叔这反应太神速了,这个鬼疫情,大家都做了无聊的宅, 哈哈哈
@tyw :哈哈,T叔定式思维了, 就楼上的二极管,常温下30A时导通压降就0.6V,60A时0.9V以上了,不是0.2V
tyw
肖特基导通压降0.2v左右,80A时16W功耗,用大点散热片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二极管是简单稳定的措施。但是60V,80A,散热是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电子产品散热设计相关专辑 33册 237M ◆〓
  • 〓◆ 长虹功率晶体管散热器样本 69页 31.5M ◆〓

  • 谢谢您的分享。散热设计是一门学问。好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只二极管即可,注意散热.

    请问安森美或者IXYS这些半导体厂商有类似大功率二极管不?推荐一下。

    这么大的电流,用二极管肯定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安森美或者IXYS这些半导体厂商有类似大功率二极管不?推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MOS控制通断是首选的途径,但是用啥来驱动MOS呢。60V,80A,功率挺大的。 ...

    MOS管是电压型驱动,本身功率不管多大,驱动只要满足电压门限即可,无所谓驱动功率。

楼主:
    多谢多谢。您的回复太高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是电压型驱动,本身功率不管多大,驱动只要满足电压门限即可,无所谓驱动功率。 ...

    如果NMOS在正极,驱动电压需要高于60V吧。用PMOS会好控制些不?

    接在电源侧用PMOS,低电平有效,但关断需要高压。用NMOS则接在地回路侧,高电平有效,且无需高压,满足饱和导通条件即可。
    NMOS 就放在负极嘛。 一定要在正极,驱动需要高于60V若干 PMOS大电流的贵不少,用的很少,也难买到

网友D:
    这个还是建议用mos管来控制电源输出,加散热器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建议用mos管来控制电源输出,加散热器是必须的,

    嗯。如果用MOS来控制,NMOS的驱动怎么实现呢?用芯片还是搭建模拟电路,如果用PMOS,会好点不?之前用过LTC4359这个搭建的背靠背的NMOS,一个MOS当负载开关,另一个MOS当理想二极管,运行起来,负载开关那个NMOS在芯片SHUT关闭时,MOS烧毁的一个接一个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如果用MOS来控制,NMOS的驱动怎么实现呢?用芯片还是搭建模拟电路,如果用PMOS,会好点不?之前用过LT ...

    nmos驱动的话栅极电压不好处理,选用大功率PMOS散热器的方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nmos驱动的话栅极电压不好处理,选用大功率PMOS散热器的方式就可以

    这是LTC4359的一个芯片方案,目前我搭建了一个测试板。前面的NOMS的作用是充当一个负载开关,后面的NOMS是充当一个理想二极管。在测试过程中,首先测试只有一路接入时,输入DC24V,负载使用一个电阻,负载电流5A左右。启动放电后,控制芯片的第5脚,拉低芯片的第5脚,让芯片进入SHUTDOWM模式,目的是关闭NMOS.在这个过程中,前面的NMOS烧毁了。看到的现象是前面的NMOS冒烟了。
    NMOS的耐压是足够了。应该不是BVDSS造成的。
    请分析一下是哪些因素引起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LTC4359的一个芯片方案,目前我搭建了一个测试板。前面的NOMS的作用是充当一个负载开关,后面的NOMS ...

    这个芯片没用过,应该是gate引脚升压输出,nmos打开了,你是在关闭mos时,nmos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没用过,应该是gate引脚升压输出,nmos打开了,你是在关闭mos时,nmos冒烟? ...

是的

网友D:
如果排除nmos管的参数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栅极波形,

网友E:
ltc4359集成关断及理想二极管功能.合适你的使用。可以换管,并管,改pcb.加散热等增加可靠性

网友C:
看明白LTC4359 datasheet的内容了吗?
读书要细心,真知在文字的缝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LTC4359 datasheet的内容了吗?
读书要细心,真知在文字的缝隙里。

好的。谢谢提醒。我再仔细看芯片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tc4359集成关断及理想二极管功能.合适你的使用。可以换管,并管,改pcb.加散热等增加可靠性 ...

感谢支持。经过测试可以确认管子选型,散热没问题。因为负载电流不大,输入电压也不高。电压应力不大。是在把SHDN拉地的瞬间,MOS烧了。可能是这个过程,GATE驱动出了故障,MOS进入放大区,瞬间超功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经过测试可以确认管子选型,散热没问题。因为负载电流不大,输入电压也不高。电压应力不大。是 ...

呵呵,路子对了。试试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坛短信的权限,一并回复你:作为硬件工程师,准确合理用好每一颗硬件是基本功,包括首次使用。不管硬件有多复杂,如FPG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路子对了。试试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坛短信的权限,一并回复你:作为硬件工程师,准 ...

你好。我在尝试做一些其他测试。在LTC4359这个基础上,多做一些其他对比性测试。同时,我也考虑用其他方案来搞了。在ADI论坛,我看到有好几个类似的提问,就是LTC4359在做负载开关和理想二极管时,负载开关那个MOS容易烧。他们都给ADI官方发提问了 。官方没有明确回复他们,有一个技术支持给的建议是,负载开关建议用LTC7000来驱动NMOS。他的意思好像是说LTC4359驱动负载开关NMOS,驱动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尝试做一些其他测试。在LTC4359这个基础上,多做一些其他对比性测试。同时,我也考虑用其他方 ...

仅就LTC4359这个芯片而言,世界上有多少工程师在用?他们都没成功?厂商设计这款芯片是失败的?
独自解决问题是可贵的,也是最值钱的。
事实上,厂商生产出了产品提供了技术参数,他们没有义务解决其它问题。

楼主(点评):
在汽车领域应用挺多的。不过都是理想二极管,就是用一个MOS管。背靠背那种用法,还没见批量使用过。

网友F(2021-03-13):
您好,   实验成功了     能否参考一下    我想控制控制两路60V来回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