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共振”现象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0-01-23):
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共振”现象及解决方案

     在信号处理仪器的硬件系统中抗混滤波器是一重要的部件。根据信号分的的要 求,抗混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范围控制在10Hz~20kHz。为了提高信号的频率分辨率,要求抗混滤波器的带宽是可变的。比如要分析100Hz以内的信号特征,该低通滤波器的带宽最好选为100Hz。设计时,按1、2、4、5倍乘的原则,将20kHz频率范围分成14档不同带宽来处理。若采用一般的模拟低通滤波器必须电路繁复、换档不便、体积太大、不甚实用。用集成开关电容滤波器发展很快,生产公司不少,器件目前已系列化。它改变截止频率非常方便,只要程近不同的采样频率即可。因此,选择8阶开关电容椭圆低通滤波器MAX293作抗混滤波器用。

1 开关电容滤波器的 共振 现象

     在用NW1232低频频率特性测试M AX293的幅频特性时,发现屏幕上除了预期的幅频特性之外,在采样频率及其整数倍的频率处具有窄带通形状的峰值,其高度达到甚至超过了前面幅频特性平坦部分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当输入信号频率等于采样频率或为采样频率的整数倍时,出现了这一现象。此现象从未见文献报导过,暂时称之为 共振 现象,如在使用中对其不加处理,则将严重干扰有用信号。为了弄清原因,重复作了试验。采取自动扫描、手动扫描、变采样频率后扫描等方法,该现象始终如期而至。为了滤去该 高频干扰 ,在MAX293电路之后,接上模拟低通滤波器。然而不管接二除低通还是四阶低通模拟滤波器,其输出仍然存在该 干扰 ,而且幅值无任何减小。

2 共振 现象的解释

    用模拟低通滤波器做实验,当然不存在此现象。因此,原因必然在于具有采样环节的开关电容上。在开关电容滤波器中,当开关频率(即采样频率、时钟频率)大大于信号频率时,开关电容等效于模拟阻容滤波器中的电阻,可推导出,其等效电阻R=1/(C fc),其中C为电容,fc为开关滤波。通过分析得到,当信号频率和采频率同频时,就会出现如图1所示的现象。

图中输入信号vi为正弦波(方波也一样),1、2 为同频采样信号。在相位适当的时候(如图1所示),开关电容滤波器的电容上将出现输入信号的峰值。相位的不同,采样到的值也不同,但各采样点所采样的值是相同的。因此在采样电容上产生一个直流信号,使流波器输出一个直流电平。当观察幅频特性时,在输入信号与采样信号同频且相位合适时,就出现了上述所谓的 共振 现象。而且其后的低通模拟滤波器对此无能为力。同理,当信号频率为采样频率的整数倍时,显然也会出现相同的现象。

3 试验结果

为了证实上述的分析,采用如图2(a)所示的一阶低通滤波器作了度验。图中vi为正弦波输入, 1, 2为两相脉冲作采样开关信号,vo为输出信号。

在低频特性测试仪上测试, 1、 2的频率f 为10kHz,除了在近100Hz处转折的低通幅频特性外,在10kHz、20kHz处,出现了峰值。此处f 即为上述的开关频率fc,其与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的关系,取决于图2(a)中的C1和C2之比值。此时用电压表测量vo为直流电压4V,用晶体管毫伏表测得输入信号值为2.8V。从而证实了上述分析。

为了去除 共振 现象,要限制输入信号的范围,使之小于采样频率。因此采用集成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如MAX293一类)时,在其前面,必须要增加模拟低通滤波器,把采样频率及其以上的高频信号有效的排除在外才行。

4 基于MAX293的实用抗混滤波器

集成开关电容滤波器体积小、阶数高、衰减沿陡、改变通带宽度非常方便,因此用途十分广泛,特别是在要求有不同带宽的场合。其缺点是本身有开关噪声,尤其是存在上述的 共振 现象。因此在使用时,要根据不同的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现以采用MAX293制作抗混滤波器为例予以说明。

图3为信号处理仪器硬件框图。其中,MAX293及其前后的模拟低通滤波器一起,组成通带可编程抗混滤波器。

根据界面上测量显示信号的大小,用PC机上的键盘选取量程程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以得到幅度合适的信号。AMX293滤波器前后,接有两个可编程模拟低通滤波器,它们有同步的三个可编程转折频率,由PC机给出地址,切换到不同值 的滤波电容来实现。用MAX293滤波器前的双二阶可编程模拟低通滤波器消除 共振 现象,用后边的二阶低通滤波器消除采样频率信号fc所引起的噪声。由于MAX293从10z~20kHz分成14档,其截止频率与采样频率fc之比值为1:100,所以模拟滤波器的转折频率为100Hz、1kHz、10kHz三档,它们能将盯应于fc及其以上的信号谐滤排除在外。MAX293的不同截止频率是由PC机通过改变fc而得到的。所有模拟滤波器设计成Butterworth滤波器。

网友A:
由 MOS开关、电容器和运算放大器构成的一种离散时间模拟滤波器

网友B:
开关电容滤波器 工作在离散域

网友C:
广泛用于音频的通信系统中

网友D:
开关电容滤波器可实现低、高、带通、带阻等特性

网友E:
如何在hspice里仿真开关电容滤波器的AC特性

网友F:
开关电容滤波器MF10的截止频率和品质因素怎么求

网友G:
TLC04是Ti公司的四阶低通巴特沃斯开关电容滤波器

网友H:
如何制作低通滤波器?

网友I:
平滑滤波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J:
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感电容怎么计算

网友G:
开关电路为什么要用滤波器

网友A:
关电容滤波器广泛应用于通信系统的脉冲编码调制。

网友F:
开关电容滤波器典型产品型号?

网友B:
是有源模拟滤波器。

网友E:
开关电容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怎么求?

网友C:
开关电容滤波器是指对模拟连续信号直接进行数据采样和处理的有源滤波器。

网友D:
语音识别系统中应用已很普遍

网友J:
为什么要两个一样的滤波电容?

网友I:
状态变量滤波器和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区别

网友H:
开关电源为什么用两个串联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