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液晶显示器数字图像处理电路分析

楼主(2020-01-23):
液晶显示器数字图像处理电路分析

     下图为gm5020型数字图像处理芯片的信号处理流程图。

  由下图可知,该数字图像处理电路可接收三路图像信号:该芯片可同时输入模拟R、G、B图像信号(VGA)、数字DVI信号和模拟分量视频信号(YUV信号),由内部开关进行切换。由计算机主机送来的VGA模拟R、G、LB信号分别经三路A/D变换器变为数字信号后送入输入信号选择开关;数字DVI信号经DVI接口后直接送入输入信号选择开关;同样模拟分量(YUV)信号也经A/D变换为数字信号后送入输入信号选择开关。输入信号选择开关选择一路数字信号后送入视频捕捉模块,经处理后送入YUV色度控制单元,变成数字分量视频信号进行处理,接着送入RGB色度控制电路中变成R、G、B数字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在进行色度信号处理后送入帧频变换中,再经变焦、缩放处理后送入Y校正电路单元进行校正,最后经显示时序和控制模块形成驱动液晶板的图像数据信号送入显示板接口中。

        在上述信号处理过程中,当输入信号选择开关选择一路信号后,需首先检测信号是否有失落(数据信息丢失)的情况。在帧频变换过程中,需要借助外部帧存储器暂存图像数据,图像信号经帧存储器接口送入图像数字存储芯片中(SDRAM),gm5020型芯片的工作受显示器主控微处理器(CPU)控制,微处理器的控制数据经串行接口送入芯片内的主CPU接口电路中,然后经芯片内部的MCU对芯片内的数据处理过程进行控制。

  (2)数字图像处理电路的电路分析

  由数字图像处理电路的结构可知,电路以数字图像处理芯片为核心,与其他各电路单元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下图为gm5020数字图像处理芯片的原理图。

  gm5020型图像数字处理芯片是在许多液晶显示器中常用的集成电路。模拟R、G、B信号和数字R、G、B信号可以同时送入gm5020芯片中,在芯片中进行A/D变换和数字处理。数据信号以48路并行的形式输出送往LVDS接口电路。同时还具有48路数据信号接口,该接口与帧图像存储器相连。gm5020芯片的直流供电有多个引脚,两种电源,一种是3.3V,另一种是2.5V。由于该芯片中还有模拟信号处理电路,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分别供电,其中AVDD表示模拟电路供电电源,DVDD表示数字电路供电电源。此外同步信号和时钟信号,在数字信号处理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辅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