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利用模拟开关降低继电器的功耗

楼主(2020-01-23):
利用模拟开关降低继电器的功耗
    利用模拟开关MAX4624和分立元件降低继电器功耗的电路如图所示。MAX4624是一个导通电阻为lQ、低电压、单电源、SPDT模拟开关。

JK60-017

继电器常被用做电子控制开关,与晶体管不同的是其开关触点与控制输入是电隔离的。对于电池供电产品,继电器线圈的功耗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利用图所示电路,通毡增加一个模拟开关可降低线圈损耗,并允许继电器工作在较低的电压。

继电器线圈的功耗为V2/R。继电器导通后,降低其标称供电电压可减小其功耗。需注意的是,控制继电器导通的电压(吸合电压)高于保持其导通状态的电压(释放电例如图中所示继电器的标称供电电压为5V,吸合电压为3.5V、释敢电压为1.5V,例中则工作在2. 5V的中间值。继电器在不同工作电压的功耗见表。

网友A:
模拟开关电路?

网友B:
怎么正确使用CMOS模拟开关

网友C:
继电器能当模拟开关用么?

网友D:
继电器与模拟开关比哪个好

网友E:
usb切换开关 和模拟开关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F:
什么是双4选1模拟开关

网友G:
虚拟模拟开关的怎么用?

网友H:
电路中模拟开关都有哪些?

网友I:
常用的 模拟开关芯片有哪几种

网友J:
max4638是双向模拟开关还是单向模拟开关?

网友I:
如何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MAX333

网友A:
模拟开关与多路复用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H:
模拟开关可以直接和单片机相连吗

网友B:
模拟开关都是双向的吗?

网友G:
有没有类似cd4051的4选1模拟开关

网友C:
多路模拟开关的选择要注意什么?

网友F:
模拟开关如CD4052在哪找?

网友D:
proteus 模拟开关 在哪里找?

网友E:
usb总线可以挂多少个模拟开关

网友J:
求推荐一个能导通正弦波的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