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压/频率变换电路

楼主(2020-01-23):
电压/频率变换电路

   下图电路是把输入的模拟电压变换成频率(V-F变换)的电路。用V-F变换电路将电压变换成相应频率的脉冲信号,然后用计数器对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就可以知道输入模拟电压的数值。下图的电路采用双重积分方式,下图是电路中各点的波形。

  将输入模拟电压Vin送入运算放大器Al,Al和A2构成增益为-1倍的两级反相放大器,它们输出的+Vin和-Vin的绝对值与Vin的绝对值相同。随后将+Vin和-Vin电压送入模拟开关IC,(四双向开关CC4066B),在控制信号CK和CK的控制下,对+Vin和-Vin进行切换,井将切换后的信号送入后面的积分器A3(a点波形)变换成三角波(b点波形)。积分后的输出信号被送人后接的电压比较器CPI,经与基准电压(C点电压)比较后输出振幅为10V的方波信号(d点波形)。C点的基准电压同样是一个方波,是在控制信号CK和CK的控制下用模拟开关CC4066B对±2.5V电压进行切换后得到的。

  电压比较器CP1输出方波信号的周期t可以用下式求得。

  t=4VrefCIR5/Vin[S]

  式中,Vref之所以要乘以4是因为如下图所示的那样,在t/2的时间内积分的波形变化了2Vref。因此输出脉冲的频率fout为fout=l/t=Vin/4VrefCIR5[Hz]

  例如Vin=lV,

  则fout(1V)=1/(4×2.5×l000×l0(的-2次方)×86.6×10的立方=1155[Hz]

  输入模拟电压为1V时,正确的输出方波频率应为1160Hz,此时只需对基准电压Vref形成电路中的半可变电阻VR1进行适当微调即可。

  运算放大器应选用输入偏置电流小的FET输入型运算放大器。在上图中运算放大器Al、A2选用双集成运算AD822,运算放大器A3选用单集成运算放大器AD820。由于频率较低,电压比较器选用通用的LM393已足够了。电阻选用金属膜电阻。

  电压比较器CP1届的三个反向器的作用是对信号进行反相,以形成模拟开关所需的CK、CK控制信号,已及构成输出缓冲器。反相器选用CC4069B。

网友A:
电压频率型a/d变换原理是什么

网友B:
频率转换为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C:
频率降低时电压怎么变化

网友D:
常用(较好)芯片有哪些??

网友E:
求用LM331组成频率/电压变换器的仿真电路!

网友F:
怎么用cd4046将电压值转换成具有特定频率的方波

网友G:
MultiSim仿真的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仿真图

网友H:
控制频率的同时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I:
如何实现电压到频率的转换?

网友I:
电压频率转换电路VFC 和频率电压FVC

网友J:
使用lm331芯片频率转换称电压

网友G:
如何获得可通过调节控制电压来改变频率的方波?

网友A:
一个正弦波具有一定的频率?

网友F:
求一个电压转频率的电路图

网友B:
在电压频率变换器1到10V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E:
改变频率时为什么还要按比例改变电压

网友C:
频率信号如何转换电压信号

网友D:
LM331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H:
有没有3.3V 的电压转换频率的芯片

网友J:
频率电压转换器lm555cm

网友I:
怎样用555集成电路设计电压频率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