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反馈的充要条件判据!

楼主(2020-01-24):
趁着有空,把下面的这个帖子给结了。方法主要是通过举例。

这个问题看着简单,实际上挺迷惑人。
例如图中给出了激励是电压源或电流源,究竟选用哪个,是由什么决定的?
答案是根据反馈拓扑决定的,如果比较的是环,那么选电压源,如果比较的是节点,那么选电流源。

也就是说,常规教科书上是根据电路变量来判断反馈类型的,例如所谓的电流-并联负反馈,意思就是电流采样,然后是节点比较。
实际上,最好根据拓扑来判断反馈类型。

楼主:
第一种,串联-串联反馈

拓扑示意图:

其充要条件检验方法为:

所以,看看标定的电压v是否能允许是零,就可判断是不是这种组态。

楼主:
例如,平时就知道有发射极退化电阻Re的共射电路,是串联-串联反馈。下面使用上面的判据检验一下:

为便于和判据所给的示意图直接比较,重新画出电路图:

由上图可见,v必然是可以为零的,都短路到一起了。

楼主:
这种判断方法,绝不拖泥带水,可谓兵不血刃。

相反,教科书上的判断方法,还要找出是电压还是电流,还要标出电压极型,电流流向,根据变量类型来判断,不少人要晕的。

例如学生会问:运算放大器能放大输入电流吗?莫非这不是OPA,而是跨阻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平时就知道有发射极退化电阻Re的共射电路,是串联-串联反馈。下面使用上面的判据检验一下:

加测试电压源不也可以为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