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相信号发生电路仿真问题探讨

楼主:
  最近在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中有一个电路我很疑惑,无法理解;以下是书本的部分内容和问题。

书中写到“在设计电路时,要注意的是偏置电压的设定。当基极电位过于接近电源电压时,反相输出的最大电压变小;当基极电位过于接近GND电位时,正相输出的最大电压变小。”关于书中所说的我们来通过仿真观察一下。以下是按照书中的电路仿真的波形。

可以看到,两个信号相差180°,一切正常,现在我们来改变电路的配置,“基极电位过于接近电源电压时,反相输出的最大电压变小看是否会出现如书中所描述的现象。以下是仿真波形。
可以发现修改电路后,R1变大(146k),R2变小(1k),基极电压为13.02V,反相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一样,而不是所说的“反相输出的最大电压变小”,个人的理解应该是“当基极电压过大时,使得本来基极、集电极反向偏置从而变成基极、集电极正向导通,交流输入信号直接通过基极——集电极——耦合电容到达输出端”;  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当基极电位过于接近GND电位时,正相输出的最大电压变小。”通过调整电路配置R1变小(8K),R2变大(139K),来观察下仿真波形的输出;

  通过仿真波形我们看到,正相输出端 输出波形变小,振幅变为90mV;能否有老哥对此事发表看法,尤其是正向输出那一部分,不知为何输出波形会变小;另看下在下分析的反相输出那部分是否正确。非常感谢!

网友A(2020-01-24):
不要改变人家的直流工作点啊。

网友B:
简单点说:基压接近正电源,三极管饱和导通;反之,三极管处于截止区。而在基极输入交流信号,又会改变这两种基本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改变人家的直流工作点啊。

老哥你的意思是只改变信号源的振幅,是嘛?

楼主:
改变静态工作点只能通过偏置电阻来实现吧?

网友C(点评):
工作点是电阻调节的,但是不是可以无节制的靠近电压或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的意思是只改变信号源的振幅,是嘛?

信号源幅度加大,例如2V~5V,就看出区别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幅度加大,例如2V~5V,就看出区别来了。

还在这里.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幅度加大,例如2V~5V,就看出区别来了。

大神,这是源信号5V的输出波形,青色的是发射极输出的,能解释下为什么波形会变成这样嘛?谢谢

网友E:
三极管饱和,C和E电位相等,输出电压完全由信号源带动。

楼主(点评):
关于三极管截止的解释是错误的,三极管是由它的直流工作点设定好了,不会因为AC信号的改变而截止。至于为什么波形负侧会被削掉,我已经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