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和下拉电阻怎么取值啊?

楼主(2020-01-24):
有的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和下拉电阻怎么取值啊?没有相关设计经验啊

网友A:
1、基极电压约等于发射集电压。
2、集电极电流等于基极电流的HFE倍。
根据以上两条你就知道怎么设计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的关于晶体管基本原理和电路的部分。

网友C:
主要和输出的负载电阻有关系。基本上去负载电阻的十分之一就可以

网友D:
看静态参考点的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