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5438时钟系统

楼主(2020-01-25):
MSP430F5438时钟系统 要了解一款芯片,最直观的就是官方给的芯片的特点(FEATURES);要用好一款芯片,就必须从数据手册了解芯片的各个功能;要开发一款芯片,我们就不许从最基本的时钟系统出发。本文着重介绍下MSP430F5438的时钟系统,也是整个5系列的时钟系统,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款430芯片,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统一时钟系统( Unified Clock System (UCS) )为芯片提供不同的时钟,下图可以看出:5438有4个时钟系统,分别是辅助时钟(ACLK),主时钟(MCLK),子系统时钟(SMCLK),以及专用时钟(MODCLK)。 首先看看这些时钟的来源。
除了专用时钟外,他们都可以来至XT1CLK,VLOCLK,REFOCLK,DCOCLK,DCOCLKDIV,XT2CLK,只需要配置对应的寄存器即可应需选择。其中,XT1CLK来至外部的XIN和XOUT管脚通过OSC寄存器得到,通常用32768Hz晶振;VLO(Very-Low-Power Low-Frequency Oscillator)和REFO(Low-FrequencyReference Oscillator)直接由OSC寄存器产生(属于内部时钟);DCOCLK(Digitally-Controlled Oscillator)和DCOCLKDIV(DCO分频得到)来至FLL(FrequencyLocked Loop)寄存器(属于内部数字时钟);XT2CLK来至外部的XT2IN和XT2OUT管脚。
在5438芯片PUC(Power up clear)即上电清除过后,UCS(Unified Clock System)默认配置为: 1.
• XT1 工作在 LF(Low-Frequency)模式 作为ACLK(与第5条冲突,但手册就是这么写的,我也不懂); 2.
• DCOCLKDIV 作为 MCLK; 3.
• DCOCLKDIV 作为 SMCLK; 4.
• FLL 工作,而且 XT1CLK 作为FLL的参考时钟(FLLREFCLK); 5.
•XTIN和XTOUT若不配置则作为通用I/O口,XT1禁止;配置后才作为XT1; 6.
• XT2IN和XT2OUT作为通用I/O口,XT2禁止。
那么现在就开始配置时钟了。我就选其中一个时钟MCLK(主时钟)的配置讲解,其他的时钟大同小异。
要得到MCLK就得配置上图的寄存器(调整模块)。需要配置的有DIVM(分频选择),SELM(时钟源选择),CPUOFF(关闭CPU,因为是主时钟,所以关闭MLCK就相当于关闭CPU),MCLK_REQEN(MCLK conditional requests条件要求使能),MCLK_REQ(不需要配置,从手册上看作用是:外围模块如果需要其正确的运作需要它自动从UCS模块调整,而不管当前的操作模式)。
下面再讲讲内部时钟源VLO和REFO以及DCO,MODOSC。
REFO是内建的参考时钟,它很稳定,一般作为FLL的时钟基准。MSP430F5438上的REFOCLK是32768Hz。
MODOSC是个专用时钟(我知道可以用在AD采样上),大概5MHz(不知道为什么手册上没有他的资料)。 VLO是一个内建的低频时钟。在5438上,它的频率是6-14kHz。 DCO是Digitally-ControlledOscillator,数控晶振。它可以通过FLL产生频率很高而且比较稳定的时钟。通过配置FLL,它甚至可以产生百兆以上的时钟信号。FLL是FrequencyLocked Loop,锁频环。它能通过反馈稳定DCO的输出,下图是它的框图: 首先它需要一个参考,可以是XT1,XT2,REFO的其中一个,当启用FLL之后(默认启用),图中的DCO,MOD可以不用设置,FLL会自行调整这两个值。DCO输出的频率与以下几个量有关: FLLD,FLLN,FLLREFDIV,FLLREFCLK 计算公式如下: fDCOCLK= D × (N + 1) × (fFLLREFCLK ÷ n) fDCOCLKDIV= (N + 1) × (fFLLREFCLK ÷ n) 其中 D=1,2,4,8,16,32(对应FLLD=0,1,2,3,4,5) N=FLLN n=1,2,4,8,12,16(对应FLLREFDIV=0,1,2,3,4,5) fFLLREFCLK为REFO,XT1或XT2的实际频率。
时钟系统差不多就这些了,看起来复杂其实挺简单的,自己在板子上动手试试才能了解 到底哪块还没有理解透彻,下面贴出我自己的5438时钟配置。 #include "msp430.h"int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1DIR = BIT2 + BIT1 + BIT0;
// P11.2,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1SEL = BIT2 + BIT1 + BIT0;
// P11.2 to output SMCLK, P11.1
// to output MCLK and P11.0 to
// output ACLK
//ACLK = REFO = 32kHz, MCLK = SMCLK = 25MHz
UCSCTL3 |= SELREF__REFOCLK;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_REFOCLK;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Select DCO range 25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1 +762;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25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762 + 1) * 32768 = 25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25 MHz / 32,768 Hz = 782000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782000);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while(1);
// Loop in place
retur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