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有没有静态电流在uA级的BUCK芯片?

楼主(2020-01-25):
三节或4节干电池转3.3V,平时CPU休眠,功耗也就是uA级,工作时电流不到100mA.如果用LDO,感觉能量浪费得太冤了,所以想找DCDC芯片,但目前我认识的DCDC芯片空载电流都不小,光反馈分压电阻的功耗都达好几十uA.所以我想看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空载电流很小的DCDC,如有麻烦告之我一下,谢谢~

xch
很多家有,如SGM,SEMTECH,AIC.....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两个电源IC,一个是LDO,供MCU休眠时使用,一个DCDC,供MCU唤醒后使用。DCDC或两个都有关断引脚,MCU控制。使用国产器件,成本都可以压缩到两三毛钱一粒

共用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只需要增加一粒LDO的位置(比如可以选SOT23-5封装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两个电源IC,一个是LDO,供MCU休眠时使用,一个DCDC,供MCU唤醒后使用。DCDC或两个都有 ...

电路里同时有LDO和DCDC工作的确没问题.但是BUCK反馈电路的电阻是一直接在电路里的.这两个电阻要消耗几十到上百uA的电流,这个有点太大了.

网友A:
第一,可以增加这个分压电阻的阻值,降低分压电流
第二,可以选用固定输出电压的 Buck DCDC,分压电阻集成到芯片内,可以被关断
第三,关断信号控制一粒开关管,关闭相关电路
第四 ... ...  似乎还有不少办法的,懒得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可以增加这个分压电阻的阻值,降低分压电流
第二,可以选用固定输出电压的 Buck DCDC,分压电阻集成 ...

增加了分压阻值,可能会达不到必须的反馈电流,所以需要找到这种能够接受大分压电阻的芯片
选用固定电压的BUCK是个办法,但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找这种BUCK芯片的
关闭相关电路,但这个电路怎么实现.要有比较小的体积和功耗.这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B:
LM3281
TLV62568

楼主:
谢谢,TLV这个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楼主:
这个貌似不错,我去看看能不能搞到样片

网友C:
如果对体积敏感,对价格不敏感,对讲XCL210,内置电感,体积超小,待机电流也非常小。

网友:
罗姆bd70522GUL,待机180nA,输出10uA到500MA。号称一个纽扣电池用10年。

网友D(2020-02-25):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两个电源IC,一个是LDO,供MCU休眠时使用,一个DCDC,供MCU唤醒后使用。DCDC或两个都有 ...

这个方案太繁琐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体积敏感,对价格不敏感,对讲XCL210,内置电感,体积超小,待机电流也非常小。 ...

价格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