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CP19215双通道升压/SEPIC RTC评估板 心得体会

楼主(2020-01-26):
放假收到的快递:MCP19215双通道升压/SEPIC RTC评估板
收到的板子以为是申请的一个板,没想到下面还有个负载板,直接用于测试,microchip想的真周到!
观看整套电路板,元件用料丰富,根据功率不同,各种封装的电阻都有,尤其是黄金电阻,立马显得高大上,看了板子的电路走向确定加不同的负载进行带载测试用。
该评估板周边遍布接插件接口,标识很清晰,一看就能知道意思,很方便。
板子按功能分配,标识线清晰分配了两套通道的DC-DC转换的电压通道,配合边上的输入电源,组成一套2路输出的电源板,同时还能通过OLED显示屏观察到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构成了既能显示出又能输出控制的小系统电源。
板上遍布测试环,可以通过示波器探头勾住预留测试的关键点,观察波形是否正常,PWM占空比是否是设计的结果等等。

黄金电阻25W每个,5个就5*25 =125W,小小板就这麽大功率,背面的扇热措施必不可少。
这个小灯珠,光芒可不小,大白天就刺得不敢看了。电流不会小。

电源板主控芯片是MCP19215,通过对输入的电源进行调制升压设计输出2通道不同的电压的应用。
MCP 19215是一种高度集成的数字增强脉宽调制(PWM)控制器,集成 8 位 PICTM 微控制器。
此独特产品系列将高速模拟解决方案(包括高效率和快速瞬态响应)的性能与数字解决方案的可配置性和通信接口相结合。

MCP19215做的两路电源输出的方案,一路是升压boost方案,另一路是升降压SEPIC方案。两路供电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通电测试:

想用通讯软件测试一下电压的升压功能,可惜提供的资料太少,官方网站也没找到 MCP19214/5 Monitoring GUI  测试软件。

专门准备好了ICD3也没能用上,测试的软件没找到,如果能找到可以进入再深度测试些。

感谢21IC提供体验这次测试microchip电源板的机会,谢谢!

网友A:
这么多电机

网友B:
这板子如何

网友C:
大佬们都来秀板子了。

网友D:
这个控制器好学不,官方有例子吧

楼主:
是20W的功率电阻,不是电机,那个指示灯,刚开始还以为是贴片电机。可惜资料有点少了,官网也没有找到通讯软件,想调调电压。带带载

网友E(2025-09-22):
试用 MCP19215 双通道评估板,最大感受是设计灵活与稳定性兼具。其能便捷切换升压和 SEPIC 模式,适配不同电压需求,且内置保护功能可防过流过压。不过调试时需精准匹配电感、电容参数,否则易出现输出波动。整体而言,它简化了多路供电设计,很适合需灵活供电的场景

网友F:
使用 MCP19215 评估板时,其双通道设计很灵活,可同时实现升压和 SEPIC 拓扑,适配不同电源需求。RTC 功能精准,无需额外时钟模块。但需注意电源输入范围,调试时建议用示波器监控输出纹波。整体上手易,配套文档详细,适合快速验证电源与计时结合的项目,缩短开发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