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DCDC芯片的两个参数请教

楼主:
如图片,芯片型号TPS63700介绍中,1:Up to 360mA output current; 2:1000mA typical switch current limit.
请问:这两个电流参数具体介绍指芯片的哪部分?电路设计的电流是以哪个为准进行考虑?

网友A(点评):
两个都要考虑。

楼主(2020-01-26):
典型应用如此图

网友B:
一个是输出电流
一个是开关电流
你的问题以输出电流为准,器件选择(电感等开关路径元件)需要考虑开关电流。

网友C:
升压电路,  输出电流和开关管的峰值电流差别是很大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

网友D:
1000mA typical switch current limit:这个是限制数据。这个器件应该有电流检测,它的开关不会给出比这个值更大的电流,而储能电感的选择也需要以此为依据,要能够安全承受这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