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在时钟源配置前是什么时钟在驱动系统?

楼主(2020-01-26):
因为配置时钟源也是代码操作的,那么肯定有时钟节拍来驱动这个指令运行。是什么时钟在驱动呢?

网友A:
肯定是有时钟的,因为现在的单片机多个时钟源,自带的肯定是先运行。

网友B:
可以看看默认的时钟源配置是哪儿

网友B:
这个要看默认值了。配置字里有设置默认值。

网友C:
所以传统51没有外部晶振没法运行啊。

网友C:
传统51也没时钟源配置的选项啊

网友C:
而这些 高级的单片机,你只需要配置寄存器就可以实现不同的时钟源切换。

网友D:
那就是默认时钟源

网友E:
一般没有外部晶振,系统会自动使用内部振荡器。

网友F:
默认时钟源在驱动系统运行。

网友G:
其实如果要求不高,范围够的,直接用内置最稳妥,RC振荡器比晶振更稳定靠谱,不会宕机。

网友H:
时钟的可选择性越来越强。

网友H:
比当年51年代好多了

网友I:
时钟的可配置性提升了性能。

网友J:
上電時,internal crystal一定會動作,CPU的時脈來源來自internal crystal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電時,internal crystal一定會動作,CPU的時脈來源來自internal crystal

多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