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ADS1100 驱动程序--PIC25K20

楼主(2020-01-27):
#include <p18f25k20.h>
#include <delay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h"

uint24        ADBuffer[4];//AD数据缓冲区

uint24 ReadSPI(void)
{
        uint8 i;
        uint24 x = 0;
        uint24 result = 0;

        CS = 0;//启动转换
        Delay10TCYx(2);//延时80us(时钟频率为1MHz)
        CS = 1;//启动单次转换
        Delay1KTCYx(20);;//延时80ms,等待转换完成
        CS = 0;//进入休眠,准备读数据
        Delay1TCY();//延时4us,等待数据就绪
        if(SDO == 0)//判断数据是否就绪
        {
                for(i = 0;i < 24;i ++)
                {
                        SCK = 0;
                        Delay1TCY();//延时4us,等待数据稳定
                        x = SDO;
                        while(SDO != x)//抖动处理,2次读出电平相同说明数据稳定
                        {
                                Delay1TCY();
                                x = SDO;
                        }
                        result <<= 1;
                        result |= x;
                        SCK = 1;
                        Delay1TCY();
                }
        }
        CS = 1;//进入关断
        Delay1TCY();
        Delay1TCY();
        Delay1TCY();
        return result;
}
void ReadAD(void)
{
        uint8 i;
        for(i = 0;i < 4;i ++)
        {
                ADBuffer[i] = ReadSPI();//连续读4次AD转换结果
        }
}
uint24 ADFilter(void)
{
        uint8 i;
        uint24 Max,Min;
        uint24 Average = 0,Sum = 0;

        Max = ADBuffer[0];
           Min = ADBuffer[0];

           for(i = 0;i < 4 ;i ++)
           {
                   if(ADBuffer[i] > Max)
                   {
                           Max = ADBuffer[i];  //AD数据中的最大数据
                   }
                   if(ADBuffer[i] < Min)
                   {
                           Min = ADBuffer[i];  //AD数据中的最小数据
                   }
                   Sum += ADBuffer[i];     //读出的4个AD数据和
           }
           Average = (Sum - Max - Min) >> 1; //AD数据和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对剩下的2个数据求平均值

        return Average;                //返回滤波后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