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系统定时器 (SysTick)

楼主(2020-01-27):
Cortex®-M0 包含一个集成的系统定时器 — SysTick。它提供一种简单的,24位写清零、递减、自 装载同时具有可灵活控制机制的计数器。该计数器可用作实时系统(RTOS) 的滴答定时器或一个简 单的计数器。
当系统定时器使能后,将从 SysTick 的当前值寄存器 (SYST_CVR) 的值向下计数到0,并在下一个 时钟周期,重新加载在 SysTick 重新加载值寄存器 (SYST_RVR) 的值,然后随接下来的时钟递 减。当计数器减到0时,标志位COUNTFLAG置位,读 COUNTFLAG 位使其清零。
复位后,SYST_CVR 的值未知。在使能前,软件应该写该寄存器使其清零。这样确保定时器在使 能后以SYST_RVR中的值计数,而非任意值。
若SYST_RVR是0 ,在重新加载这个值后,定时器将保持当前值0,这种机制可以用来在不使用系 统定时器的使能位的情形下禁用系统定时器。 详情请参考“ARM® Cortex®-M0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和 “ARM® v6-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

楼主:
系统时钟有 4 个时钟源,由时钟发生器发生。时钟源切换取决于寄存器HCLK_S (CLKSEL0[2:0])。 框图如下所示:

楼主:
掉电模式时钟
当芯片进入掉电模式,系统时钟,一些时钟源和一些外设时钟将被关闭。也有一些时钟源和外设时 钟仍在工作。
下列时钟仍在工作:
 时钟发生器
 10 kHz内部低速振荡器
 外设时钟(当时钟源来自10 kHz内部低速振荡器)

楼主:
分频器输出
该设备带有一个2的幂次分频器,该分频器由16个链式二分频器的移位寄存器组成。由16选1的多路 转换器选择16个移位寄存器其中一个输出并反映到CKO管脚上。因此共有2的16次幂的时钟分频选 择,分频

网友A:
掉电模式时钟就不输入给CPU了?

网友B:
根据需要选择和查看就不那么繁琐了。

网友C:
算好使用的所有外设,每个外设需要的时钟

楼主:
时钟还可以输出给外部元件使用。

网友D:
专门为跑系统RTOS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