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电路--利用 NTC 电路检测温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2-05):
NTC元件可以有效地抑制开机浪涌电流保护电气设备免受损坏和使用新设备

网友B:
如何在电路中使用NTC热敏电阻?

网友C:
NTC电阻在冷态时电阻值较大

网友D:
当NTC用来做温度检测,监控或者补偿时,通常需要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E:
大可能应该是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反馈支路吸收了热敏电阻阻值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

网友F:
而NTC热敏电阻器的初始阻值较大,可以抑制电路中过大的电流

网友G:
NTC电路故障。请问那要怎么办?

网友H: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

网友I:
NTC热敏电阻在交流电路中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J:
NTC 热敏电阻, 估计也是当做保险

网友C:
启动后,电源电流使其温度升高,电阻值变小,对电路的影响减小

网友A:
电子元器件NTC热敏电阻功率型。

网友B:
NTC温度传感器电路中接的其它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网友H:
用NTC若要用NTC测量温度,怎样将其线性化?

网友G:
NTC功率型热敏电阻是串联在电路中还是并联在电路中?

网友I:
在ntc电路中集成电路8822起什么作用

网友F:
保护其电源电路及负载。

网友J:
电阻温度升高,电阻增大

网友E:
需要NTC热敏电阻起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D:
阻值的选择可根据需要重点检测的温度区域和流过的电流大小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