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 W25Q128 flash 写入的问题

楼主(2020-01-28):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想用W25Q128做非易失保存数据的芯片。
读和擦除都没有问题,就是写有问题,每次在这个我需要的地址写入数据没问题,但是还有别的地址也被写入了这个数据。

举个例子:我在0x4000这个地址写入16KB(正好占用0x4000地址)的数据,他就会在0x4000 * 5 和0x4000 * 9等这个地址写入同样的数据,也就是地址起始位置相差0x10000就会 重复写入一次。

页编程(page program)的程序代码: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Len: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W25X_Flash_Write_Page(u8* pbuf,u32WriteAddr,u16 Len)
{
    u16 i;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判断是否忙
   WriteEnable();                  //SET WEL
    CS=0;                            //使能器件
   SPI_WriteByte(W25X_Writepage);      //发送写页命令
   SPI_WriteByte((u8)((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WriteByte((u8)((WriteAddr)>>8));
   SPI_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0;i<Len;i++)               //循环写数
    {
        SPI_WriteByte(*pbuf++);
    }
    CS=1;                              //取消片选
    while(W25Q16_ReadStatus()&0x01);   //等待写入结束
}

我具体查看了keil 调试里的汇编代码,还有这个操作时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不会同时写入这么多地址的,所以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完整的程序例子,我是参考 无量寿经老师的《STC51单片机入门(C语言)》,出版的纸版书名称为《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这一节 W25Q16的使用 参照 http://www.51hei.com/bbs/dpj-41029-1.html

烦请有使用这个W25Q16系列芯片经验的大佬解惑,,谢谢啦。

网友A:
在 for 里面插入一个 printf ,用串口来打印,检查是否程序有错。。

另外,有些SPI FLASH 有 终止写 命令的。

网友B:
检查了下页写函数,感觉没什么问题。
你先仔细确认一下地址究竟是差了0x10000还是0x100000。
如果确认是0x10000,我怀疑你在读数据时用u16数据类型来做add的存储变量,导致读的时候地址高16位丢失。
这种情况在线仿真运行一遍就能发现。
鉴于你们搞STC的都不太会用仿真器,直接在读写函数的底层把WriteAddr和ReadAddr两个地址打印出来检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for 里面插入一个 printf ,用串口来打印,检查是否程序有错。。

另外,有些SPI FLASH 有 终止写 命令 ...

嗯嗯,谢谢指教。我用串口输出测试了一下,不是这个写入的问题,问题出在了它给用到函数传入的地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了下页写函数,感觉没什么问题。
你先仔细确认一下地址究竟是差了0x10000还是0x100000。
如果确认是0x1 ...

谢谢指教,问题确实不是这个页编程的地方,地址传入有问题,我定义的是unsigned long类型传入地址,低16位都可以正确传入,高8位一直是0(这个芯片只用24位地址,就不要最高的8位了)。我要往里面存图片的数据,要写很多个图片,RAM不够,我就只能一遍一遍的烧,为了方便我用了几个#define

一开始我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half_pic_size 0x4000
#define half_pic_num 3
再在主函数中定义
u32 tmp_addr =half_pic_size*half_pic_num;
SPI_Flash_Write_NoCheck(gImage_pic,tmp_addr,pic_len);
这么用的时候,低16位没错,高8位一直是0.

最后改成
#define half_pic_size 0x4
#define half_pic_num 3
主函数中:
u32 tmp_addr =half_pic_size*half_pic_num;
SPI_Flash_Write_NoCheck(gImage_pic,(tmp_addr<<12),pic_len);
改成这样就对了 0.0 不知道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