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串口1如何设置偶校验

楼主(2020-01-28):
看着例程很糊涂,几个相同版本号的例程库居然不一样,麻烦FAE给个清晰的例程

网友A:
用MODE3,手工算好数据填入B8这个bit.

网友B:
奇偶校验就是一个bit的设置啊!就是串口初始化的一个寄存器!但是不建议使用。

网友B:
如果开了奇偶校验,很容易出问题,还不如在数据帧中做一些处理!

网友C:
F005的奇偶校验是需要通过软件来做的,然后,发送之前,对寄存器的奇偶校验位赋值,接收的时候,读取奇偶校验位和接收的字节,做软件验证。
相关的奇偶校验功能在uart.c里面已经给出功能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