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不同片上外设来自不同的时钟源信号

楼主(2020-01-28):
看,不同外设来自不同的时钟源。

楼主:
有一些来自分频后的,有一些,直接来自时钟源

楼主:
还有一些时钟源用于专门使用

楼主:
时钟系统看起来是非常立体的

楼主:
每一层级,可能都要提供给多种用途。

网友A:
为了平衡系统性能,不可能让所有外设时钟来自一个位置。

网友B:
这是一个立体的网,错综复杂

网友C:
时钟系统挺复杂的。

网友D:
个别片上外设为了稳定,只能选择片内RC振荡器,这种不要求具体精度。

网友D:
比如FMC,就是用的HIRC。

网友E:
本来想重新画这个图的,结果发现太乱了

网友F:
做这个最好配置示波器观察。

网友G:
有意思,弄的非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