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电路--具有迟滞功能的同相比较器电路

楼主(2020-01-28):
(图片)

网友A:
迟滞电压比较器和滞回比较器有什么

网友B:
滞回电路里面一般Vol和Voh相等

网友C:
当输入的比较电压相对于参考点电压的大小,如果大于参考点,则输出高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

网友D:
怎能判定电压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E:
同相输入端滞回比较器的公式是什么

网友F:
比较器同相端输入电压高于供电电压会如何

网友G:
pwm比较器和一般的比较器有区别吗?

网友H:
multisim的比较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怎么换一下

网友I:
同相滞回比较器电压传输特性是怎么样的?

网友J:
运算和比较器分别工作在什么状态

网友D:
往哪个方向流动都无法判定

网友C:
比较器的种类有哪些?

网友B:
电路接法是参考点位来自本比较器的输出端,并接在同相端,输入信号接在反相端。

网友H:
比较器输出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G:
同相单输入单限比较器的门限电压怎么求

网友I:
运算放大器能够做比较器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F:
如何区别放大器及比较器

网友J:
电压比较器的同乡输入与反向输入 怎么看

网友E:
比较器同相输入端接二极管到输出端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