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出产的振荡器分析第三种方法!

楼主(2020-01-28):
大家知道,振荡器分析中最经典的方法,是反馈模型和负阻模型,这两种方法,反馈模型最早,负阻模型晚些,日本的KK最早完善的分析。

大约2000年以后,逐渐开始盛行第三种分析方法,相比于反馈和负阻模型,这种方法不但直观,易于理解,应用起来也简单。

这种方法最核心的手段,就是做了一下网络变换,你能看出来下图中的负阻振荡器网络,是如何变换到第二个图的吗?

变换的特点是:下图那个电路,是单向梯形网络,求其传递函数是易如反掌!

本贴只讨论一个问题,下图是怎么变换到的???

注:不要已知结果凑答案,关键是把道理讲清楚。

楼主:
这种方法,可能对初学者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所以先把变换方法拿出来说说,相当于给个适用时间做缓冲,以后再找时间讲详细应用。

第一步:把地线换成普通连线!

第二步,找一个合适的地!!!

第三步,重新画出电路图,让凸显出来!

也就是说,通过第二步的简单技巧----换个地---非常灵活地把反馈环转换出来了!

第四步,把环在合适的位置切断,就可以计算传递函数了。
这里是在三极管基极处切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可能对初学者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所以先把变换方法拿出来说说,相当于给个适用时间做缓冲,以 ...

这种开环用什么判据仿真?仿真的置端(R01、R02)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