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位延迟看本人发帖的魔性!

楼主(2020-01-29):
本人发帖,看似无聊,但总有人事后发现就是他苦苦追寻的解释。

例如2019年的新书,有人不懂相位超前是什么意思:

看看我2015/2016年的解释:

真有人理解不了这些概念,这就证明了帖子本身是有价值的。

这就是魔性,帖子看着无聊,但真正搞这个行业的,又离不开这个,还确实很多人搞不清这些基本概念。

楼主:
我的帖子,和大师的帖子,有个显著不同:

他的帖子,99.999%的知识点都是教科书上的,所以相关内容非常容易就查到了,不管是查教科书还是动用百度。
例如下面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本线性代数教材上都有。

而我发帖子,是捡一些很重要、但教科书不说的内容讲,所以很多人理解起来有点难,毕竟是脱离教科书了。

网友A:
谢谢指出不足。

我没解释清楚。我要表达的是“时间单位”的不同。
加红底线部分的“概念”处,指”单位“。可以改为,“如果GD的时间单位成立”,即(s)单位;
“负时间”处可以改为,“负时间单位”,即(-s)单位?

网友A:
群延时定义中的负号,我理解,是为了凑“时间单位”,s。否则,dφ(w)/dw自有正负值,添加负号是多此一举。如果有正负时间单位,那将是费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群延时定义中的负号,我理解,是为了凑“时间单位”,s。否则,dφ(w)/dw自有正负值,添加负号是多此一举 ...

也就是说,GD定义中的负号,解决的是正的时间单位(s),或者说,+GD对应的是+时间单位,而不是时间的延迟(虽然人们想表达延时,但是本质上不是);同理,-GD对应的是负时间单位(-s),而不是时间超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GD定义中的负号,解决的是正的时间单位(s),或者说,+GD对应的是+时间单位,而不是时间的延迟 ...

中国有许多谢兆帅,即便研究100年,也出不了成果,因为他们在南辕北辙。

物理学是伪民科的重灾区,中国目前有上百本低劣民科作品,其中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都是拳打牛顿,脚踢爱因斯坦。

楼主:
和民科交流是困难的,即便是扯一万年,都扯不清楚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第一眼看伪民科,你会因为其相关言论而不由大笑!
第二眼看伪民科,你会感觉到很可怜,不是想笑,而是感觉可悲。这些人确实在努力的思考、思索,甚至是笔耕不辍,日夜苦读。但是他们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留下只有让后人嘲笑价值的作品,能不悲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群延时定义中的负号,我理解,是为了凑“时间单位”,s。否则,dφ(w)/dw自有正负值,添加负号是多此一举 ...

     个人推想群延迟这个东西是从工程上衍生出来的一种系统延迟特性快速识别,假如群延迟是0,意味着相位随频率一直保持不变,得到一种理想特性,群延迟为常数,则意味着线性,这个在工程里面相位随频率延迟加大,这是一般设计的情况,容易得到稳定的系统,相反,相位随频率增加而提前,对工程设计而言则会加大难度,因此,着重添加负号做出一种警告

楼主:
教科书P67页写的很清楚:加这个负号,目的是想让滞后对应正角,超前对应负角。

这个是乌龟的屁股----龟腚,有何费解的?

你自己也可以规定滞后对应负角,没人会扣你分,罚你宽,但是只能自己和自己交流。

网友A:
@雪山飞狐D,@xukun977
你们的解读都是建立在认可 ”群延时是时间单位、概念“之上的。不论你们各人的解读是怎样的,也不论你们找的是什么支持,我仿真的结果对此都是反对的,原因我已经解释过了。
或者说,你们的认识是找不到仿真支持的。

再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以前的 前馈功放 中,为了实现输出主通路 和 误差信号通路 非线性信号的抵消,在900MHz频带,需要在主输出通路中插入一根近3米长的50欧同轴线,用于物理延时。
如果根据群延时是时间的概念,在主输出通路中插入一个带通滤波器,通过调整通带相位的斜率,就应该可以得到所需的“延时”。但是定义的延时无法满足实际的要求,这才有了上述的物理延时。

所以,别争了,除非你们有仿真或者事实来支持你们的解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山飞狐D,@xukun977
你们的解读都是建立在认可 ”群延时是时间单位、概念“之上的。不论你们各人的解读 ...

你和谢兆帅相比,什么都一样,唯一区别是【研究】的话题不同罢了。

看看人家拳打牛顿的**:

楼主:
           总结一下民科的典型特征(模拟电路方面的)

21论坛最早的民科代表,是⚪教授,他声称模拟电路中小信号概念是错误的,基本放大器有十项指标仍旧没有解决。
于是人家出书,解决了人类历史上还搞不懂的基本放大器计算。

几乎是完全雷同,周老师声称关于振荡器的判据是错误的,人类还没有解决振荡器的起振条件,人家出书,用个所谓的线性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些人找出现有理论错误的方法,受能力所限,无法来个逻辑推理,只能是简单的举反例,而这个反例是明显违反原有理论的成立条件的,所以这种所谓的纠错,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这类民科特别“倔”,例如电荷哥,国外那个教授被他缠死了,说不清,理还乱,人家干脆不回复他邮件了。
然后电荷哥要和清华北大的物理学教授PK,现场比武。

所以,除了冷处理,别无他法。如果你试图说服他,必然是无用功。

@xukun977 :心里学上,这类人性格特点是“至死不渝”---他要是说1+1=3,即便是院士来矫正他,他还是说等于3!
@jz0095 :神仙来,也治不好民科的通病。
你需要用具体的技术措施,揭露“错误”,而不是花大量时间做无用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雪山飞狐D,@xukun977
你们的解读都是建立在认可 ”群延时是时间单位、概念“之上的。不论你们各人的解读 ...

不是很理解你把这个公式解析得很复杂得意义在哪里,这个公式看起来人为的工程定义痕迹很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你把这个公式解析得很复杂得意义在哪里,这个公式看起来人为的工程定义痕迹很明显 ...

是没有必要进一步解读,我也不准备继续解读了。因为我的仿真已经表明了“群延时”不是时间概念,并且我早就知道定义所谓的“延时”,解决不了如前馈功放所需的 物理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你把这个公式解析得很复杂得意义在哪里,这个公式看起来人为的工程定义痕迹很明显 ...

这样聊天你会受不了的。

这个不是说不尊重人,或者骄傲自大的问题,事情本质上是心理学问题,说的更直白一点,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不管外界是风吹雨打,人家依旧自我。
这种情况下,聊天=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