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盘电磁铁

楼主(2020-01-29):
请教一下,12V工作的吸盘电磁铁,如果电压低了,比如10V,会有什么影响?是吸引力变小,还是不能工作?

tyw
吸力=安匝数,电压减小,吸力减小.

网友A:
二姨家的及时雨

网友B:
很电流从在正比关系

网友C:
一般而言,设计是留有余量的,电磁铁也不是电压敏感型器件,所以应该能用。但初始设计则不该,应留取足够余量,这样才能适应电压的波动。

楼主:
谢谢各位,我问淘宝卖家,卖家说12V就是得12V,我觉得应该没那么严格,电压低、电流小,顶多造成吸力达不到设计指标吧,所以请教一下。我使用蓄电池供电,电池电压会不稳定,一般在10-15V之间,等疫情过后买一个,调不同电压测试一下。

网友D:
5V都没问题。就是一个无源线圈,电压降低后,电流会减小,吸力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