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20-01-29):
如果所有时钟源的使能都被关闭了,会怎么样,是不是芯片就废了。

楼主:
我发现所有的时钟源都有个使能位,所以默认是有一个在运行的,但是如果人为的给关闭了。是不是就彻底没法运行了,唤醒都不能

网友A:
clock沒有,cpu內核就停下來。

网友B:
芯片不会废掉,后面的代码不运行了,芯片不工作了。但是如果重新上电烧录新的代码还可以好好的

网友C:
这个想法非常好,可以用于特别的需要。

网友D:
这个问题非常好,每次切换时候要注意至少保留一个在工作。

网友E:
必须的所有程序都不运行了。

楼主:
程序应该可以判断用哪个时钟比较好

网友C:
PLL好像是没法关闭,无论如何都在运行。

网友E:
自从有了片内的振荡器,我几乎所有的开发都不再单独搞了。

网友D:
这个问题非常大胆。

楼主(2020-03-06):
三个时钟源不是都有个使能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