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型号中CH CK FJ EP EV的含义

楼主(2020-01-29):
之前一直使用16和18系列的芯片,因为有些项目处理速度不够,并且需要用到QEI功能,所以在dsPIC33中选型一款用来开发,对比了所有参数,dsPIC33系列中有将近300个型号,但没有对型号中字母缩写的详细描述,所以在正好比对完了所有芯片后把一些查找过程中找到的规律列举一下

dsPIC33中分为 CH CK FJ EP EV几个大的性能分类,还有GM GS MC MU GP MP功能性分类
CH CK是最新的高速16位数字信号控制器 都能达到100MIPS,其中CH是双核的
FJ 闪存系列 一般都是40MIPS  有GP MC GS几个功能分类 个人感觉入门性价比高
EP 增强型闪存系列 CPU速度都是70MIPS 有GP GM MC MU GS 几个功能分类 比FJ资源更多一些
EV 就是增强型电压 5v供电的,CH CK FJ EP几个都是3.3v供电的

功能分类
GP 通用型系列
GS 通用型电源管理系列
MC 电机控制系列
MU 带USB的电机控制系列
GM 增强型电机控制系列
MP 电机和电源管理系列 都在CH CK分类中

最后选择了PIC33FJ128MC804替代原来PIC16F1939 主要做一些带编码器的小型办公设备的控制系统开发

因为刚刚接触可能有些写的不对望大神指出

网友A:
不是很懂,没用功这个系列,是不是比较贵?

网友B:
CK系列也不错,100MIPS, dsPIC33CK128MP505

网友C:
没很深究过。

网友D:
dsPIC功能很强大!电机,数字电源方面应用很广泛!

网友E:
建议用EP的代替FJ的, 性价比要高很多..

网友F(2020-03-02):
PIC的就是贵呀,一般的应用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