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如何使用温度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已解决)

楼主:
刚才想使用下面的语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void control_motor(float tempC)
  {
    if (15 < tempC < 19)
      {
        analogWrite(ULN2003, 90);
      }
    else if (19 <= tempC < 23)
      {
        analogWrite(ULN2003, 125);
      }
    else if (23 <= tempC < 30)
      {
        analogWrite(ULN2003, 180);
      }
    else
      {
        analogWrite(ULN2003, 180);
      }
  }

经过接线测试,开始的温度在15-19范围内,电机转速比较小,但是随着温度增大,电机的转速并没有提升,各位老哥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2020-01-31):
analogWrite 这个函数做啥动作?
电机驱动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Write 这个函数做啥动作?
电机驱动电路呢?

analogWrite函数直接给电机模拟量,电机就转起来了。
我使用的是ULN2003芯片,在程序中好像体现不出来它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alogWrite函数直接给电机模拟量,电机就转起来了。
我使用的是ULN2003芯片,在程序中好像体现不出来它 ...

ULN2003 只是驱动。调速使用PWM 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N2003 只是驱动。调速使用PWM 方式?

是的,但是这个PWM该怎么写呢?
之前使用过电位器调节LED的亮暗,先用map(val,0,1023,0,255)得到PWM值,然后通过analogWrite函数把得到的值送给一个管脚就可以办到。
在这个例子中,能否将温度的值从温度范围映射到0-255,然后通过analogWrite函数把得到的值送给一个管脚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这个PWM该怎么写呢?
之前使用过电位器调节LED的亮暗,先用map(val,0,1023,0,255)得到PWM值, ...

你的硬件支持PWM吗?啥规格
电机?

楼主(点评):
arduino uno r3的板子,这个有专门的PWM输出口 还有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支持PWM吗?啥规格
电机?

arduino uno r3的板子,这个有专门的PWM输出口 还有一个普通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