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跳过运放直接连起输入和输出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V0是运放的供电电压;
V1是输入外围电路的电压;
V2是经过外围电路的电压,要用ADC测量;

准备想用红线直接这样连起来,跳过外围电路,相当于直接,测量V1,这样做可以吗?
(在不断开V0的情况下,是不是外围电路会影响V1,导致ADC测量的信号不是V1呢?断开V0就可以了吗?还有这样会不会损坏运放芯片啊??)

望大佬赐教。

楼主(2020-01-30):
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390981059\Image\C2C\MVW00`V%CVU]`)5(R[JLR3B.png

楼主:
这是图片的描述

这是图片的描述

这是图片的描述

网友A:
运放的信号处理, 可以做各种变换,  反相, 增益, 偏移等变换,  不知道你的运放做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信号处理, 可以做各种变换,  反相, 增益, 偏移等变换,  不知道你的运放做了什么? ...

谢谢,就是电压跟随和一些增益,不知道像我那样做能不能测得正确的信号

网友B:
没有具体原理图就不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