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武汉加油!将Arduino Leonardo改造为mDEBG UPDI

楼主(2020-01-30):
春节隔离在家,根据国外论坛资料,将Arduino Leonardo改造为UPDI接口口的mDEBG,已成功!
将Arduino Leonardo的HWB脚由10K下拉,改为100K上拉。(貌似不改也可以)
将固件和EEP烧录进ATmega32U4,D7脚接目标板UPDI口,我用的是ATmega3209,接好VDD、GND。Atmel Studio 7下烧录、调试均正常。穷人版Atmel-ICE。
PS:固件我是用Pickit2烧录的,对,就是Pickit2
PS:根据不同的固件,可以变为SPI,SWD,TPI接口,这些我没试

网友A:
固件啊,也发下,谢谢

网友B:
厉害啊,这都能搞定。

网友C:
这个方法牛!

网友D:
固件是哪里的呢? 官方的,还是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