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MCU建立MDK工程

楼主:
新唐MCU建立工程
支持MDK/IAR,由于本人比较熟悉MDK环境。所以选择使用MDK进行新唐MCU的编译工作,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新唐MCU,所以需要熟悉一些新唐MCU的编译环境,本**记录编译环境的搭建。

开始
默认你已经安装了MDK和一些驱动,并且之前用过MDK,并且对MDK环境比较熟悉。

新建工程
菜单栏Project--New μVision Project...--工程名称--如图选择

出现一下对话框,需要点击--

楼主(2020-01-30):
拷贝Library(BSP库内)拷贝进工程文件夹内,并新建main.c文件。

楼主:
新建几个文件夹(如图分类)

CMSIS文件夹内添加:\Library\Device\Nuvoton\M051Series\Source\system_M051Series.c
CMSIS文件夹内添加:\Library\Device\Nuvoton\M051Series\Source\ARM\startup_M051Series.s
Libraey文件夹内添加:Library\StdDriver\src\所需功能C文件
User文件内添加:工程文件内的main.c文件

然后保存

楼主:
工程编译配置
设置编译文件路径(按图片添加以下三个路径)
需要填写这个,不填写编译会有错误(--entry Reset_Handler)

楼主:
需要选择仿真NU-Link,根据自己的仿真器版本选择。

下载完成之后,复位,并且运行,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可以编译输出HEX文件,后期离线下载有用,调试过程可以不选。

楼主:
完成
完成之后,找一个示例,把main.c代码拷贝过来,然后编译,如果编译不出错,说明工程建立的没有问题了,可以按自己需求去开发自己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A:
非常详细

网友B:
新塘入门比较容易

网友C:
必须掌握这个建立新工程的流程。

网友C:
虽然大部分的工程建立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要知道新唐包含的基础文件在哪儿。

网友D:
要先安装Keil的支持包。

网友E:
可以对比一下手册,看看自动配置的。

网友F:
新工程的建立非常重要。

网友F:
懂了怎么新建工程,才能更好的修改工程和代码。

网友G:
原来没有M051,M051只是个系列号。

网友:
分享的资料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