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电磁场与波的第13章--天线

楼主(2020-01-31):
第13章第一节,书中上来就介绍传播时间和迟后位!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遵循用老知识推导出新知识,根据新的条件进行改进。

已知的老知识是,对于静态矢量位和标量位,分别为:

现在要由静态问题改变成动态问题,此时只需考虑时间延迟,旧的解可以直接派上用场了。

此时无需根据新的动态方程,来重新求解复杂的动态电位解了。

但是验证这个解,是不是新方程的解还是必要的,方法也很简单,把上面的假设解代入方程,看看方程能否成立即可。

这里有个难点:如果直接代入原方程,会导致ρ/r拉普拉斯算子在r=0时很难确定。
解决困难的方法是把空间分成两个区域,近场直接用准静态条件,远场直接把上面的解代入原式,拉普拉斯算子变成:

楼主:
只需引入延迟这样概念,推导出【迟后位】概念,以前处理静态场的套路可以直接拿过来用了。

例如短偶极子天线的推导,和静态场中振荡偶极子的推导几乎一摸一样,只是加了个时间延迟,近似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所以,天线幅射这一章,其实并没有新知识,和静态场相比的话。
但是,别看变化小,但结论悬殊很大,要重点体会近场和远场的特点。

楼主:
关于短线天线和小环天线,在应用类书籍,如EMC、天线专著等书中,一般不会再次推导,相关结论是拿过来就用的。

例如短信天线的场表达式,各种书籍上写法不一。
其中最精简的写法,应该是下面这个,理论上无法进一步化简了。

楼主:
关于远场和近场的定义,EMC书籍和电磁学书籍上定义不同,看书时注意不同。

下面是EMC书籍中给的定义。至于公式中的大于小于号,有的书上是用>=和<,有的书上是>和<=,所以我上面不加区分,都写上=号。

楼主:
短偶极子天线能流图

近场能流是无功能量流,远场是幅射能流。请特别注意,尽管数学表达式中,幅射能流是反比于r^2,随着传播距离变大而衰弱,但这并非是能量衰减,因为坡印廷矢量的实部=0,所以对时间平均功率流没有贡献。

楼主:
重点是后面的高低阻场的概念,EMC知识点中的屏蔽部分要用到,研究各种材料的筛选行为。

这里有个超级重要的概念,教科书上几乎没说,这里详细讲一下,看下面的短线天线周围的电场线示意图(电流为零的瞬时)

如上图所示,天线处于变化磁场中,天线上会感应出某个方向的emf(看磁场变化情况而定,这里假设emf方向向上),在这个瞬时,天线中有电场,电场导致瞬间电流流动,但也几乎是同时,天线上会积累足够的电荷(这里是下端为负电荷,上端为正电荷),这个电荷对应的电场与感应场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于是静电场为零,于是电流为零!尽管此种情况下天线中无场,但不能据此推论出其它地方也都是零电场,天线的顶部发射出电力线,由天线底部返回,如上图蓝线所示。而且即便是没有回路的独立的一段短线,理论上电压表能测出这个感应emf。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何说电场是高阻场,磁场是低阻场了。

楼主:
关于幅射电阻,教科书上给的表达式是80Π^2(le/lammda)^2,工程电磁学书上是更好记的公式---789(le/lammda)^2,789刚好是自然数顺序。

所以可直接算出1/10波长偶极子天线的幅射电阻是789/100=7.89 欧姆

楼主:
大多数工程师的看书过程如下:

听人家推荐某本书比较好,于是也买本过来啃,结果发现看的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刚翻几页就看不下去了,撤退!情况好点的是:书中推导过程也能看懂,但就是感觉有点晕,当时能记住公式,书本一扔,几天忘光。
于是又到网上找书,看看有没有宝书,拿过第二本继续啃,但看了两章,发现又看不下去了。于是换第三本。。。。如此反复,看能要看N本才能找到窍门,顺利看懂看完,此时再看些专著,如天线,才有点感觉。

大多数人都要走这个弯路。

例如论坛上有人上传谢处方的电磁学书籍,当年上学时,这本薄书我攻了两遍也攻不进去(当然了,可能我智商低造成的),直接撤退。
这类书的特点是:全都是精华,【废话】一句没有,薄薄的一本书几乎是重点公式摘抄,好比论坛上某个人的帖子,就是公式定理大全,初学者要是能看懂,就是天神下凡--理解能力抱棚了。好比一本书删除了50%的内容,你还能看懂,除非原书50%是废话。
这样的精华书,初学者是受不了的,学生需要就知识点来点【废话】----讲解一下公式是什么意思,理解一下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之后,不用背诵就能记住。

楼主:
关于波在良导体中的传播,特点为:
1,群速度是相速度的2倍!
2,两个速度都很慢,例如在1MHz,铜中的波长是0.414mm,相应的相速是414m/s,比铜中的声速低了一个量级。
3,稳态波穿透厚度为x的铜,所需时间为x/群速度vg,是与频率相关的,且线性正比于厚度。

网友A:
老专家假期还在努力啊

楼主:
基础理论,没有什么过不过时之说,而且如果没有电磁学理论基础,想精通EMC之类的技术,说好听点只能靠【经验】,说难听点复制粘贴吧。

看看信号完整性第一章,复习电磁学理论的:

我们这里复习过,以后帖子中就不再讲这些基础了,相关结论直接拿过来用。

请注意:上面图片中的磁矢位,和我写的不一样,因为他这里定义的是B=curl A,而我上面定义的是H=curl A,于是两个磁矢位之间差个磁导率。两种定义都可以用,前后统一即可,

楼主:
习题38--7,非常有意思,说:

所有的光源都应该是黑的!

这话要是我说的,估计很多同志,一听这话要上火,长篇大论来论证我是忽悠了。

这句话,是物理学中著名的光源悖论,理由如下:
假设太阳发光,无穷多个原子向外幅射,这个光源是不相关的,而我们眼睛视网膜的圆锥形区域收集这些幅射,在任一时刻,这个可视作复平面的区域上,有无穷多个大小和相位各不相同的向量,且旋转速度各不相同,明显矢量和=0!

白墙也是如此,用不相干光源照到墙上,然后视网膜收集到的净场=0,白墙应该看起来是黑色的!

楼主:
解释这个悖论的方法,是找个激光笔,在纸面上观察激光,肉眼看到的是颗粒状结构!
而且当头左右晃动,图形也是移动的,这就是所谓的散斑现象。

人眼不是对E灵敏,而是对EE*,即能量通量灵敏,而人眼接收到的净能量通量是每个波的能量通量之和。

网友B:
看来得要重头学起~~

楼主:
天线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