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流互感器在单片机系统中如何使用

楼主(2020-01-31):
我有个项目年后要做,需要用到测电流,怎么用电流互感器测电流。

楼主:
1 ,电流互感器 + 电能计量芯片 (ATT7022 或ATT7053),计量芯片(16位ADC)计算结果肯定是比较准确的,单片机直接通过SPI接口读取计量芯片对应寄存器数据即可。
2 , 电流互感器出来后,转成电压信号 经: 跟随器电路+全波整流电路 将负半轴信号翻转到正半轴, 接下来不需要滤波,直接进单片机AD或外部AD电路。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波形是周期10ms的半波信号,你在每个周期内采样16或32或更多的点(参照抽样定理),即可计算其ADC有效值 。采样点越多数据越准确。

楼主:
没能找到再多的资料,想求大佬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元件

网友A:
这个能测直流电吗

网友B:
没用过,测电功率才用吧。一般都是交流的。

网友C:
ADC就行吧

网友D:
没玩过啊,做电力监控啊?

网友D:
这玩意儿如果是直流电不知道能否测定,因为有些是直流远供

网友E:
可以先研究一下原理。

网友F:
我也想学一下,这是不是可以做电能表

网友F:
我要查查电子电能表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