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CP19215 评估板开箱评测

楼主(2020-01-31):
      收到开发板时,公司已经放假了,本人也急着回家,所以只是收到评估板当天进行接电看下评估板上电是否正常。电源是12V2A的适配器,接上电源后LED灯点亮了,但OLED显示屏并没有显示任何信息。在之前阅读MCP19215评估板时有看到,评估板上电时,OLED显示屏是会有显示信息的。但现在开箱评测就先不写具体的查找原因了,先了解下评估板的主要参数和相关资源了。

         MCP19215双通道控制器评估板演示了MCP19215器件如何在宽输入电压和负载范围内以升压和SEPIC拓扑工作。 利用集成的PIC®单片机,几乎所有的操作和控制系统参数都是可编程的。

主要参数:
1输入电压范围:8V15V
2输出电压:20V(两个通道可以通过软件在+1V24V范围内调整通道1的输入电压;
9V24V范围内调整通道2的输入电压
3最大输出电流:1A默认输出电流0.2A可通过软件在0A1A范围内进行调整)
4开关频率:300kHz
5板载高性能功率MOSFET晶体管
6过流和过压保护
7通过I2C通信进行状态报告
8欠压锁定 (UVLO),带可编程阈值(通过软件)
评估板的电源输入接口有两种,一种用两个螺丝接线柱,方便于台式测试电源里的夹头接线,或者电流比较大时用。一种是DC电源插座,这种用于适配器接头。
板上有ICSP接口,此为PIC单片机的在线串行编程接口,它可以把程序直接烧写到单片机中,并对单片机进行在线串行编程与调试。
USB接口,可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I2C接口,用于单片机与外部通讯。
OLED显示屏,用于单片机进行控输出参数信息的显示。
输出分为两部分共3路。如下面三张图片所示,第一张为LED灯用的输入电源,电压为10.9V,第二和第三张为13.77V两路共地输出电源,从测量值可看出两路共地输出偏差值为0,这是双路电源输出很理想的结果。

   下面就OLED显示屏不显示来进行初步的分析下:(因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年后上班推迟,无法使用相关测量工具进行分板验证)电:首先观测外观,发现少了一颗螺丝,且边缘玻璃裂开,有可能是在运输过程造成的,猜测主要这次没有外硬纸盒所装。

    然后测试OLED显示屏的供电,测量值为4.99V

    等回公司上班后再去买过一个OLED显示屏进行更。评估板的其它性能也等上班后再进行后继评测。

网友A:
新年快乐,百病不侵!

楼主:
今天找到一个小的OLED显示屏,因管脚顺序不一样用杜邦线接上去,可以显示了,确定DEMO的OLED显示屏已经坏了,不是其它的原因。

楼主:
  早上看了MCP19214/5监视图形用户界面用户指南,然后来试用下,但电脑和DEMO总是连不上。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如果有哪位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麻烦赐教下。

这里顺便发下本人整理的MCP19214/5
监视图形用户界面用户指南。

网友B:
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C:
帅帅的板子~ 加油

楼主:
这个板子应该是有用过,不然电压怎么会和资料上的电压不一致。USB接口和ICSP接口都不正常。

网友D:
MCP19215怎么样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控制

网友F:
这个评估板申请的吗

网友G:
MCP电源模拟PWM控制器

网友H:
电源控制器?

网友I:
怎么还有OLED呢?

网友J:
OLED显示屏显示什么呢

网友B:
OLED显示屏坏了,可以换,那另外两个USB/ICSP接口的问题有没有找到原因?开发板如果没有硬纸盒包装的话很容易损坏的。

楼主:
USB接口的问题是换了两台电脑都没有用,现在有会有时候连上去瞬间,然后又连不上了。ICSP接口的问题应该是要换编程器,我用的SNAP程序下载器,这个可能不支技,有需要MCP19215的编程插件,好像也找不到。现在有时间折腾,但没工具,等上班时可能又没时间了。

楼主:
这个板还有一个就是I/O没有进行引出来,这样不方便进行单片机的外接电路实验。如果只用作控制电源的话就没必要加那么多I/O口了。

网友K:
MCP19215  Monitor1.0.0  能分享一份吗

网友K:
MCP19215  Monitor1.0.0  能分享一份吗  hxm3000@163.com

楼主:
我上传不了ZIP等格式,邮件很少用,还是给你个网址,你去网站里下载吧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MCP19215

网友L:
板子出廠前都測試過
OLED 焊在板子上, 在運送過程右下角很容易破裂, 折損率10-20%,
損傷輕的OLED顯示的字會有斷點, 嚴重點 OLED 就廢了
這一點我還在想法解決

這片板子的功能比 ADM00799 增加很多, 是我們國內的 SME 設計製作, 在台北已經用來作 RTC教材

樓主的地板那張照片
OLED 顯示的左邊是 CHANNEL 1, 右邊是 CHANNEL 2
從上而下 依序是 電壓設定值, 電壓輸出值, 電流設定值, 電流輸出值

CH1 的設定值左邊有一個 * , 此時正反旋轉 ENCODER, CH1 的輸出電壓就會上升下降
按壓 ENCODER , * 會跳到 CH2 的電壓設定, 此時正反旋轉 ENCODER, CH2 的輸出電壓就會上升下降
持續按壓 ENCODER , * 會依序跳 CH1 輸出電壓設定, CH2 輸出電壓設定, CH1 輸出電流設定, CH2 輸出電流設定
就可以調整 CH1及 CH2 的輸出電壓及電流

這是第一版, 軟件硬件都還在調整
本來預計在 三月 上海慕尼黑電子展 要跟伍氏電子(WE) 一起合開第二版 hand-on workshop, 報名參加就免費送第二版板子
現在工廠停工, 電子展推遲, 第二版板子完成後再告知大家

先提供原理圖, 其他問題再一一回覆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L:
MICROCHIP 網頁上有 ADM00799 的 GUI 及 HEX
附上 HEX檔
GUI 太大, 沒辦法附加
連結也沒辦法附加
各位大大 可自行下載

USB 接 PC
PC安裝 MCP19215 Dual Boost/SEPIC Evaluation Board (ADM00799) Software GUI
MCP19215RTC 燒 MCP19215 Dual Boost/SEPIC Evaluation Board (ADM00799) Firmware
PC 執行 GUI
MCP19215RTC 上電
連接 USB CABLE , LED1 亮

Connector 顯示 MCP222x
點選 ScanAddr
最左方 Addr 顯示 0x55 (0x3C 是 OLED, 不要選這個位址)

點選 Connect
此時 畫面中的欄位 會顯示 數值

有幾點需注意
ADM00799 MCP19215 與 MCP19215RTC 有幾點不一樣
VOUT分壓電阻不一樣 : 150k/13k vs 150k/12.1k
CURRENT SHUNT : 0.1R vs 0.02R

MCP19215RTC 增加了
MCP9701
Q3 (Channel 2 on/off)
OLED
Encorder

所以輸出電壓電流不準,
OLED, Encorde 不動作
Channel 2 無輸出

點選 Hardware Setup
設定分壓電阻及R SHUNT

另外也可以使用 MCC 編程應用, 找時間再跟大家交流 MCC 的使用

大家有沒有 安裝MPALB X IDE , XC8 , MCC, 有沒有 PICKIT-3 及電源
我來問問看 有什麼辦法 可以設立 線上WORKSHOP, 可以讓大家儘快上手

大家有什麼建議, 想法, 疑問 都可以提出來互相研究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下载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MICROCHIP 網頁上有 ADM00799 的 GUI 及 HEX
附上 HEX檔
GUI 太大, 沒辦法附加

请问下MCP19214_5Monitor软件是不是不能在WINDOWS 10系统中安装使用?顺便问下PIC 8位单片下载的程序是不是不能在WINDOWS 10系统中使用?

网友B:
@TrainTPE  大师能不能发些如何编程控制控制PWM的例子,最好是从基础开始的。谢谢!

楼主(2020-03-01):
我的电脑是WINDOWS10系统的,安装MCP19214_5Monitor软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E:
MCP19215主要特性

网友F:
内嵌一个8bit的MCU吧

网友M:
MCP19215T-E/S8产品参数、文档资料有吗

网友H: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N:
OLED显示屏还是不错。

网友J:
有测评的参数吗

网友O:
这个是在哪里申请的

网友P:
双路电源PWM控制

网友Q:
双向转换器应用的

网友R:
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共享吗

网友S:
研发选型 中文资料

网友T:
主要用在电池充电器吧

网友U:
评估板怎么样呢

网友V:
是不是没有选择相应的电路呢

网友W:
是编程控制的吗

网友P:
输出功率多少

网友R:
期待更多的测评资料。

网友:
板子看着真漂亮呢

网友S:
恭喜楼主喜提开发板了。

网友W:
有源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V:
OLED显示什么内容

网友X:
能够显示故障信息吗

网友U:
是否满足楼主的工作需求。

网友T:
双向转换器,LED 照明系统

网友C:
期待SHE 的下集~

网友L(2020-04-20):
回覆59樓,
OLED可以顯示英, 數, 簡中, 繁中, 圖形或是其他文字
是採用 bit map, 所以會佔用內部記憶體,
儘可能只存放使用到的文字
如果有需要可以外加 24LCxx, 存放字形庫,

网友L:
回覆60樓,

可以自己定義或是依照協會的定義
需要自己編寫代碼

网友L:
回覆48樓,

可以用在電池芯充電, BC1.2, LED Lighting, 定電壓源, 定電流源,
可以做輸出動態調整

下圖是使用 MCP19119 及 MCP19125 做成的 可充多種電池充電器的GUI

网友L:
回覆 58樓,

基本源代碼請上 MICROCHIP.COM 網站
搜 MCP19111 或是 MCP19114 或是 MCP19125 或是 MCP19215 底下會有參考代碼
也可以我們一起討論

网友Y:
MCP19215 评估板不错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Y:
MCP19215 评估板不错呢。

MCP19215 可以運用的範圍很廣, 評估版只是展示部份功能, 當然, 一顆IC 是沒有辦法涵蓋所有的應用, 真要是這樣, IC 就會很大一顆, 若是大家有應用上的疑問, 可以私訊給我, 我們一起討論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在哪里申请的

這片評估板送過二次
19年上海慕尼黑電子展
Microchip 21IC 月月送
下次這片板子若再有贈送活動會公佈
不過下次會是第二版

网友D:
Microchip MCP19215双路电源PWM控制方案

网友Z:
MCP19215是Microchip模拟产品线下面的DEPA电源控制器的一款I

网友E:
控制环路仍然采用纯模拟的环路吧

网友G:
MCP19215 双路升压/SEPIC评估板

网友H:
用于评估MCP19215 PWM控制器。

网友I:
还有个负载板?

网友J:
怎么申请的到的

网友E:
实现一路boost和一路SEPIC的两路供电方

网友F:
MCP19215T-E/S8规格参数

网友Z:
内嵌一个8bit的MCU

网友J:
评估板的价格不便宜呢。

网友I:
看着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H:
工具用于评估:MCP19215

网友G:
双通道控制器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控制环路仍然采用纯模拟的环路吧

是的, 電源控制環路是純模擬環路, 增加了單片機做彈性設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还有个负载板?

RTC 上課及這次贈送的板子有包括負載板, 通道1 接 2+3 顆 25W 鋁殼電阻, 通道2 接 15W LED.
之後販售的 EVB 就不包括負載板, 因為 1. 客戶通常會有自己的負載, 2. 負載板成本很高, 真的很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怎么申请的到的

不好意思
這一片EVB之前的贈送名額用完了
MICROCHIP 目前還有 EVB月月送,
每月送不同的EVB
請多多關注 MICROCHIP論壇
若是對這一片有興趣, 請再跟我連繫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实现一路boost和一路SEPIC的两路供电方

一顆 MCP19215 可以獨立控制二路輸出
每路輸出可以設計成 FLYBACK, BOOST, SEPIC, CUK
輸出的電壓, 電流, SWITCHING頻率, 時序 等等, 都可以單獨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F:
MCP19215T-E/S8规格参数

可以上MICROCHIP官網下載, 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
若有需要我也可以傳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