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清晰的解读UART与IRDA的关系

楼主(2020-01-31):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6368-1-1.html

楼主:
IrDA是红外数据组织(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的简称,目前广泛采用的IrDA红外连接技术就是由该组织提出的,全球采用IrDA技术的设备超过了5000万部。 IrDA已经制订出物理介质和协议层规格,以及2个支持IrDA标准的设备可以相互监测对方并交换数据。初始的IrDA1.0标准制订了一个串行,半双工的同步系统,传输速率为2400bps到115200bps,传输范围1m,传输半角度为15度到30度。最近IrDA扩展了其物理层规格使数据传输率提升到4Mbps。

楼主:
1 红外数据传输及其规范简介
红外数据传输,使用传播介质——红外线。红外线是波长在750nm~1mm之间的电磁波,是人眼看不到的光线。红外数据传输一般采用红外波段内的近红外线,波长在0.75μm~25μm之间。红外数据协会成立后,为保证不同厂商的红外产品能获得最佳的通信效果,限定所用红外波长在850nm~900nm。
IrDA是国际红外数据协会的英文缩写,IrDA相继制定了很多红外通信协议,有侧重于传输速率方面的,有侧重于低功耗方面的,也有二者兼顾的。IrDA1.0协议基于异步收发器UART,最高通信速率在115.2kbps,简称SIR(Serial Infrared,串行红外协议),采用3/16 ENDEC编/解码机制。 IrDA1.1协议提高通信速率到4Mbps,简称FIR(Fast Infrared,快速红外协议),采用4PPM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脉冲相位调制)编译码机制,同时在低速时保留1.0协议规定。之后,IrDA又推出了最高通信速率在16Mbps的协议,简称VFIR(Very Fast Infrared,特速红外协议)。
IrDA标准包括三个基本的规范和协议:红外物理层连接规范IrPHY(Infrared Physical Layer Link Specification),红外连接访问协议IrLAP (Infrared Link Access Protocol) 和红外连接管理协议IrLMP(Infrared Link Management Protocol)。IrPHY规范制定了红外通信硬件设计上的目标和要求;IrLAP和IrLMP为两个软件层,负责对连接进行设置、管理和维护。在IrLAP和IrLMP基础上,针对一些特定的红外通信应用领域,IrDA还陆续发布了一些更高级别的红外协议,如TinyTP、IrOBEX、IrCOMM、IrLAN、IrTran-P等等。[1~3]
红外传输距离在几cm到几十m,发射角度通常在0~15°,发射强度与接收灵敏度因不同器件不同应用设计而强弱不一。使用时只能以半双工方式进行红外通信。
在此把符合IrDA红外通信协议的器件称为IrDA器件,符合SIR协议的器件称为SIR器件,符合FIR协议的器件称为FIR器件,符合VFIR协议的器件称为VFIR器件。
2 红外数据传输的基本模型
红外数据传输可用图1简单表示。
3 IrDA器件的类型划分[3~8]
根据图1所述模型,把IrDA器件划分类型,如图2所示。
根据传输速率的大小,可以把IrDA器件区分为SIR、FIR、VFIR类型。如Vishay的红外收发器,TFDU4300是SIR器件,TFDU6102是FIR器件,TFDU8108是VFIR器件。
根据应用功耗的大小,可以把IrDA器件区分为标准型和低功耗型。低功耗型器件,通常使用1.8~3.6V电源,传输距离较小(约20cm),如Agilent的红外收发器HSDL-3203。标准型器件,通常使用DC5V电源,传输距离大(在30cm~几十m),如Vishay的红外接收器TSOP12xx系列,配合其发射器TSAL5100,传输距离可达35m。

楼主:
新塘单片机集成了IrDA收发器,可以直接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不是很懂,遥控器编码是什么样的

楼主:
以前都是直接用IO直接弄。

网友A:
IrDA1.0协议基于异步收发器UART,最高通信速率在115.2kbps

网友B:
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方式接收电视机遥控器信号不能。

网友C:
这种必须亲自动手体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方式接收电视机遥控器信号不能。

不能,红外遥控和IrDA完全不同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红外通信都是用的这种协议

网友:
分享的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F:
利用串口发送编码

网友F:
实际上通过串口收发器控制。

网友G:
新唐全系列型号都有  101714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