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单片机欠压保护、欠压复位的用法及作用

楼主(2020-01-31):
查询各开发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在电源管理或者复位设置章节中。以下NRF24LE1为例:
Power supply supervisor(电源监控):
电源主管在开机时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对即将发生的情况提供预警当电源电压过低而不能安全运行时,系统处于复位状态。
电源管理框图如下:

楼主:
Power-on reset(上电复位):
开机复位(POR)发生器在开机时初始化系统。它基于RC网络和比较器,如图所示。为了正常工作,电源电压应按规格,随着上升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当电源达到1.9V的最小工作电压后,系统保持重置状态至少1ms。

楼主:
Brown-out reset(欠压复位):
当电源电压降至BOR阈值以下时,熄灭复位(BOR)发生器使系统处于复位状态。它由一个在系统处于有源和备用模式时启用的高精度比较器和一个在所有其他模式下均可运行的精度较低的低功耗比较器组成。for- mer的阈值电压约为1.7V。迟滞约为70mV (V HYST)。这意味着,如果在电源电压降至1.7V以下时触发复位,那么在nRF24LE1开始工作之前,电源必须再次升至1.77V以上。当VDD接近阈值时,迟滞阻止比较器输出振荡。低功耗比较器的典型阈值电压为1.5V。

楼主:
Power-fail comparator(掉电比较器):
电源故障(POF)比较器为单片机提供了即将到来的电源故障的早期预警。它不会重置系统,但给单片机时间准备有序断电。它还提供硬件保护数据存储在程序内存,防止写指令被exe- cuted。
POF比较器通过在POFCON寄存器中写入启用位来启用或禁用。启用时,当系统处于活动或备用模式时,系统将启动。如果电源电压低于可编程阈值,则警告位设置为1。还会产生一个中断(POFIRQ)。写指令到程序内存将不会被执行,只要警告是1。
使用prog位来配置所需的阈值电压(V POF)。可用电平为2.1、2.3、2.5和2.7V,定义为电源电压下降。比较器大约有0.1V的滞后(V HYST)。

楼主:
三. 配置方法
  1. sfr   POFCON       = 0xDC;

  2. POFCON = 0xC0;//欠压保护(2.5V)   1100 0000

楼主:
四. 欠压保护作用
1、操作EE 时,未打开BOR ,当电压跌落时,很可能会发生数据写出错的问题。

2、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定,导致AD不准确,IO口输出"灰色电平",从而导致程序误判或外围电路错误动作,所以要在这些问题发生之前使单片机复位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3、单片机时间准备有序断电。提供硬件保护数据存储在程序内存。

4、避免连续开关机或者电压不稳定状态下,出现的死机,数据异常问题。

网友A:
如何改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B:
单片机的断点保护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是单片机控制还是纯硬件控制

网友D:
保存寄存器数值的过程就是现场保护

网友E:
复位是RC还是单独的芯片

网友F:
可以将需要保护的参数在关机前写入EEROM

网友G:
欠压保护变底一点

网友H:
单片机掉电保护电路的设计

网友I:
单片机如何实现过热保护

网友J:
后期学习一下吧

网友A:
怎么来设计一个防过压电路来保护单片机??

网友D:
堆栈是保护断点的有效途径

网友B:
单片机保护断点如何实现?

网友C:
如何保护的?

网友I:
内部FLASH掉电保护程序如何做

网友H:
单片机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出现外部供电电压不稳定

网友G:
单片机读写保护怎么办

网友F:
单片机中保护现场和保护断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欠压复位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