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可如何是好

楼主(2020-02-01):
扒出来了我当年买的第一个PIC开发板,PIC16F877A。连接电脑后显示

网友A:
转自:http://www.prolific.com.tw/US/ShowProduct.aspx?p_id=225&pcid=41
Windows 8/8.1/10 are NOT supported in PL-2303HXA and PL-2303X EOL chip versions.
Prolific recommends to use PL-2303HXD (HX Rev D) or PL2303TA chip.
Prolific的驱动不支持Windows10 for PL2302HXA

两个方案可以解:
1.换Windows7
2.把TX/RX飞线出来,然后接一个USB转TTL的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自:http://www.prolific.com.tw/US/ShowProduct.aspx?p_id=225&pcid=41
Windows 8/8.1/10 are NOT suppo ...

飞出来是最好的选择。另外就是关闭数字签名,再按照。

网友B:
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