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请教220VAC 开关量检测(市电检测)

楼主:
如题, 请教一个简单实用稳定的电路, 可以用于检测220vAC的有还是没有, 输出一个开关量 0或者1给单片机或者plc

看过很多电路.很多是不靠谱的. 希望大家能够讨论出一个稳定,靠谱,实用,的电路来
先来几个常用的电路(网上搜集)
1,

2,

3,

4 常见的一种

5,

楼主(2020-02-04):
@tyw @maychang 两位老师帮忙看下.

网友A:
基本上都可以,最好不要加电容,用软件来检测50或100Hz脉冲的有无即可。
加了电容,软件处理是省事了,但是电容容量的变化,有时会导致输出结果出错。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用一个线圈电压为220V的交流继电器,触点加一个上拉,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可以,最好不要加电容,用软件来检测50或100Hz脉冲的有无即可。
加了电容,软件处理是省事了,但是 ...

谢谢CJseng

网友B:
基本上都可以,但是有些电路确实不合理。比如最后二个图的D2就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