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怎么控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
有一个固态继电器,不知道怎么驱动  单片机的3.3V可以直接驱动吗?

楼主(2020-02-01):
上一个图,这种固态继电器,想玩一下PID

楼主:
3-32V DC
480V AC

楼主:
先直接接上去试一下哈

楼主:
温度传感器 哈,先放到水壶里

楼主:
继电器的电源控制线 ,先拉出来

楼主:
5根信号线,先引过来,后面再选择mcu

楼主:
没带调试和仿真器 就拿这块板子来玩吧,哈哈

楼主:
哈哈,开始烧水了,可以控制了

网友A:
应该有相应的驱动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