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创建Zigbee Z-Stack 3.0.1 BSP(三)--创建基于UltraIot工程模板

楼主(2020-02-01):
Step.1 创建UtraIot硬件相关的HAL目录
进入Z-Stack 3.0.1_UtraIot\Components\hal\target目录复制CC2530EB目录,粘贴到当前目录,并且重命名为UltraIot。
以后UltraIot开发板上相关的硬件驱动都放到该目录下。

楼主:
Step.2 创建UtraIot应用模板
1、进入Z-Stack 3.0.1_UtraIot2\Projects\zstack\HomeAutomation目录,拷贝GenericApp,粘贴到当前目录并命名UltraIotApp。
2、将UltraIotApp\Source目录下的文件名字改为

OSAL_GenericApp.c -> OSAL_UltraIotApp.c
zcl_genericapp.c -> zcl_ultraiotapp.c
zcl_genericapp.h -> zcl_ultraiotapp.h
zcl_ultraiotapp_data.c ->zcl_ultraiotapp_data.c

3、修改UltraIotApp\CC2530DB目录下的文件名字

GenericApp.ewd -> UltraIotApp.ewd
GenericApp.ewp -> UltraIotApp.ewp
GenericApp.eww -> UltraIotApp.ew

4、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UltraIotApp.ewd、UltraIotApp.ewp,UltraIotApp.ew文件,将文件中所有的GenericApp 全部替换为UltraIotApp,genericapp全部替换为ultraiotapp。

5、修改UltraIotApp\Source目录下的文件内容,将文件中的

#include "zcl_genericapp.h"
改为
#include "zcl_ultraiotapp.h"

6、使用IAR打开工程并添加UtraIot硬件相关目录
将IAR中HAL->Target->CC2530EB改为HAL->Target->UltraIot.
将Config、Drivers、Includes目录下的文件都替换成Hal/Target/UltraIot目录下的文件。
Note:选择文件,然后右击->File Propertions可以查看文件的路径

7、将HAL->Target->UltraIot目录添加到编译环境目录

options->C/C++ Compiler-> Preprocessor -> 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

删除
$PROJ_DIR$\..\..\..\..\..\Components\hal\target\CC2530EB
添加
$PROJ_DIR$\..\..\..\..\..\Components\hal\target\UltraIot

修改完成后,进行编译,如果没有出现错误,则一个最简单的基于UltraIot开发板工程模板已经完成,后面修改、添加驱动全都基于该工程模板。

网友A:
Z-Stack实际上就是协议

网友B:
用z-stack程序如何修改

网友C:
为什么使用z-stack协议栈

网友D:
怎么用 Zigbee Z-stack协议 从电脑发送数据

网友E:
z-stack协议栈由什么组成?

网友F:
TI推出过好像有Zstack

网友G:
ZSTACK 中怎么创建一个场景?

网友H:
ZigBee ZStack默认设置下,一个协调器可挂载多少个

网友I:
如何设置z-stack的设备类型

网友J:
zigbee2006的芯片是CC2430

网友G:
ZigBee协议 难不难

网友A:
作用和ZigBee协议栈基本没多大的区别

网友F:
Z-STACK是TI开发的含有ZIGBEE协议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B:
最近在看zigbee的协议栈

网友E:
学z-stack比较好的网址是什么

网友C:
zigbee3.0能兼容z-stack2.5.1吗

网友D:
ZStack-Zigbee协议栈都包含哪些

网友J:
如何快速配置  Zigbee

网友I:
zigbee通信模块,通常大家都用那种?

网友H:
学习zigbee一定要学嵌入式吗?